[求救]大同洗衣機更換摩擦彈簧後洗衣盤只能單向轉動

楼主(2018-08-22):
大家好

最近洗衣初出現脫水容易撞擊,請原廠來維修說脫水時洗衣盤與桶身轉動不一致
導致洗衣盤將衣物打到同一邊無法平均分布造成撞擊

判斷是離合器損壞修理費跟一台新的相去不遠,故沒給維修人員維修

上網爬文說是摩擦彈簧損壞,就買來更換

更換完成後以手試著轉動時軸能順時針轉動,在逆時針轉動時感覺好像是彈簧卻會咬著軸而無法轉動,但是將摩擦彈簧拆下來後用手轉動軸可以順暢的雙向轉動

摩擦彈簧上的突起有插進白色齒輪上的凹洞裡
就算換回原有彈簧也一樣
彈簧更換前洗衣盤能正常的正反轉,只是在脫水時洗衣盤與洗衣桶無法同時轉動,造成脫水撞擊外,其餘都正常

試著插電嘗試洗衣時運轉洗衣盤也只會轉單向,一逆轉就會卡住
雖然脫水撞擊的問題消失了,也可以洗完,但是希望能完修

請問這是怎麼問題造成的?要如何維修?

洗衣機型號為TAW-A100F
在左邊的彈簧是原有的,新的已經裝上去了

補充內容 (2018-8-22 03:59 PM):
如 fireway 所說的,單向轉動的原因為,三角與白色齒輪沒接觸,而帶動內桶轉動,但是內桶又被煞車夾住的話,要怎樣解除?

補充內容 (2018-8-22 10:42 PM):
感謝各位熱心的回覆幫助握解決問題,成功修好洗衣機

本帖被以下淘專輯推薦:

  • · 家電|主題: 1, 訂閱: 0

网友:
沒換彈簧之前洗衣盤正反轉是正常的吧?
如果是~
彈簧突起的地方~
要插進白色齒輪的一個小洞~
或者是~
裝好後要注意那個旁邊白色三角有沒有推一下白色齒輪~

楼主:
我彈簧的凸起處有插入白色齒輪的凹槽內了,但是仍然無法反轉,感覺跟白色齒輪無關,只要一裝上摩擦彈簧在軸上就會只轉同一邊
白色三角無法與白色齒輪接觸
白色齒輪與三角無接觸影片
https://youtu.be/OAJLJIThNPA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彈簧的凸起處有插入白色齒輪的凹槽內了,但是仍然無法反轉,感覺跟白色齒輪無關,只要一裝上摩擦彈簧在軸 ...

那個旁邊白色三角~
是否有推一下白色齒輪~
這個很重要~

沒有推一下~
彈簧會夾住~
會帶動內槽轉動~
而內槽又有煞車夾住~
所以就會轉不動~

楼主:
剛剛試著用手順時針稍微撥動白色齒輪,模擬離合器撥爪(白色三角)撥動白齒輪的情況,結果洗衣盤可以正反轉了,就如同fireway說的那樣,這樣的話要怎麼去調整撥爪??

网友:
拆的時候,有動(拆)到撥轉白色齒輪的軸炳嗎?  如果沒有,只要彈簧正確安裝,就沒問題的,本來倒轉就不會動。撥爪按住齒輪彈簧鬆,不轉動外軸,反之撥爪離開就會帶動才能脫水,與洗衣轉動不一樣。

這個問題其實很好處理,我的是國際牌的,結構一樣,只要把彈簧拆下,把原來的油擦乾淨,再塗上固態的攻牙油,安裝回去,即可完修,這幾天有空會將過程,及經過多年,油酯劣化,重新第二次換油的情形,po處來給大家參考。

楼主:
感謝 fireway ,我修好了,我將白色三角的連接臂往白色齒輪處扳就可以了,謝謝!!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謝 fireway ,我修好了,我將白色三角的連接臂往白色齒輪處扳就可以了,謝謝!! ...

別忘了加分鼓勵一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