突波吸收器數值標示法

楼主(2018-08-22):
1.圓扁型突波吸收器使用在電子電路越來越多,其數值標示法如同電阻或電容,一般數值會以3位數字表示,此數值卻會因致造廠商不同而不同,大部分標示是以直流電壓(DCV)表示,但也有以交流電壓(ACVrms)表示的,使用上需特別留意.
2.不同廠商也會以不同外觀顏色來區分,在下圖中的顏色,分別為1.藍色2.黃色3.綠色4.藍色(1-3為直流電壓表示,而4為交流電壓表示)
3.在使用上你可將其裝置於電路的AC電源端或電源的直流端皆可.
4..請留意圖上各數值的計算及電壓種類(Vdc或Vac)的標示.
5.參考標示:

突波吸收器1

突波吸收器1

网友A:
請問老師~

這種吸收器除了注意耐電壓以外!

還需要注意啥?

而這種零件就是照字面上的意思裝了就可以吸收突波(沒限制突波大小嗎?)

网友B:
這是烏骨雞學姐在賣的美國Littelfuse 220V專用的MOV,Littelfuse的命名是就比較不一樣,例如這個是P2754︰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這是烏骨雞學姐在賣的美國Littelfuse 220V專用的MOV,Littelfuse的命名是就比較不一樣,例如這個是P2754 ...

謝謝wish大贊助範例.

楼主:
引用 网友A:
請問老師~

這種吸收器除了注意耐電壓以外!

外觀尺寸大小,也決定了他的可承受功率.

网友:
引用 网友B:
這是烏骨雞學姐在賣的美國Littelfuse 220V專用的MOV,Littelfuse的命名是就比較不一樣,例如這個是P2754 ...

加個規格文件
方便選用

另加個該元件說明文檔連結
http://www.digikey.de/Web%20Expo ... cuit-protection.pdf

1.59 MB, 下載次數: 7

网友:
引用 网友A:
請問老師~

這種吸收器除了注意耐電壓以外!

隨機找的相關資訊不知與下列兩者相同否 ?

壓敏電阻- 维基百科,自由的百科全书
https://zh.wikipedia.org/zh-tw/壓敏電阻

如何選用突波吸收器?
http://www.rstpower.com.tw/index.php?option=module&lang=cht&task=pageinfo&id=251&index=7

网友:
使ˋ用時包覆絕緣套管較好,一方面可延長短路時間讓保險絲熔斷或讓無熔絲開關跳脫,也可以避免炸開的火花燒焦附近的元件或物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