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國際牌TH-L39BF6W有待機紅燈,但無法開機

楼主(2018-08-23):
各位大大,不好意思,小弟剛開始接觸液晶電視維修,在這個版已經淺水已久,今天有個問題想請教各位,希望各位大大可以給小弟指導一下
問題描素:國際牌TH-L39BF6W有待機紅燈,但無法開機,機板上有兩顆DC-DC電源管理芯片(自己判斷,不知道正不正確?),一顆是編號AIC-2565,另一顆是MP-1430DN,一開始也不知道從何下手,想說先換這兩顆看看,旁邊有三顆電容也都一併換新,結果是失敗,以下附上幾張量測電壓的圖片,希望各位大大能夠指點小弟迷津,感恩不盡!

网友A:
25Q64問題 此機通病吧 呵呵

楼主:
不好意思,麻煩版主幫我將此篇文章移除一下,因為圖片順序不對,並且圖片沒有說明,謝謝

楼主:
引用 网友A:
25Q64問題 此機通病吧 呵呵

請問大大,這片IC故障要怎麼量呢?這片IC裡面有燒程式,若壞了是不是只能更換整塊機板呢?

网友B:
引用 楼主:
請問大大,這片IC故障要怎麼量呢?這片IC裡面有燒程式,若壞了是不是只能更換整塊機板呢? ...

買個燒錄機,把程式重燒回去試試

楼主:
引用 网友B:
買個燒錄機,把程式重燒回去試試

很想啦!但功力還沒到那邊啦

网友:
這台跟 東元TL-4246TRE TL5020TRE TL5046TRE 使用同一片主機版,國際牌為了節省成本不再用自己的主機板了嗎...

网友C:
你住哪裡   可以找有燒錄器的幫忙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住哪裡   可以找有燒錄器的幫忙

我住嘉義

网友:
你可以找人 買韌體......測試看看

楼主:
不知道版上有沒有人有推薦的燒錄器?或是有人有在幫人燒錄的?麻煩私訊報價一下

网友:
MSD系列主機板超級壞會....原廠是不是拿了公版就套進去改一改,最後乾脆就直接用公版的架構

网友D:
TH-L39BF6W(V390HJ1-LE1)(UF11)(GD25Q64).rar (3.13 MB, 下載次數: 101)
程序在這 等版大想辦法燒入進去後 在來回報一下吧~

或者 500 也可以幫你代燒不過就是你要出運費就是了

我在彰化

楼主:
引用 网友D:
程序在這 等版大想辦法燒入進去後 在來回報一下吧~

或者 500 也可以幫你代燒不過就是你要出運費就是了

感謝hbin5616大大

楼主:
回報最新狀況,目前先從淘寶購入一塊二手主板測試,測試是可開機的,確定是主版問題,只是開機的畫面變東元的,燒錄程序等燒錄器買回來後再來慢慢學習了

网友:
這塊板子淘寶 還淘的到?
教你最簡單方法 你把原板的記憶IC焊過來到這塊 如果能開機就代表那塊板子不是壞程序
如果不能開 就等你燒錄機回來燒我丟的程序 即可

楼主:
謝謝大大提供建議,這塊板子露天還有一堆人在賣,只是淘寶便宜3百多塊,所以選擇在淘寶上面買,但因為我熱風槍的火候控制還不是很純熟,所以目前做法是傾向在壞的機板上更換,好的怕弄壞掉,最後不行,才會動到好的機板

网友:
引用 楼主:
謝謝大大提供建議,這塊板子露天還有一堆人在賣,只是淘寶便宜3百多塊,所以選擇在淘寶上面買,但因為我熱 ...

記憶IC不用熱風槍就可以換了呀
你的烙鐵溫度夠就可以直接拆了
記憶IC不像3484那類的電源IC有接地焊在板子上
只有那八隻腳而已

那你淘寶是打甚麼關鍵字 我之前都找不到

楼主:
【原装松下 TH-L39BF6W 主板A.MSD309.B73 V390HJ1-LE1 39寸主板】http://m.tb.cn/h.3TOeU6A?sm=0944d3 点击链接,再选择浏览器咑閞;或復·制这段描述¥I0Omb4WYJUl¥后到

楼主:
原装松下 TH-L39BF6W 主板A.MSD309.B73 V390HJ1-LE1 39寸主板

楼主:
標題是這樣

楼主:
我之前是直接打主板型號下去找,但現在好像找不到了

楼主:
可以直接找店鋪“TCL乐华惠州總店”,就找的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