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類] OMRON HBP-9020 血壓機維修實錄

楼主(2018-08-23):
一個衛生中心的血壓機printer有問題出現了錯誤碼
立馬來研究一下

回公司開機後出現錯誤碼E4!代表著列印出了問題

回公司開機後出現錯誤碼E4!代表著列印出了問題

這是表面看的列表機

這是表面看的列表機

我試著清一清紙屑還是一樣不可以!只好要開內部了

我試著清一清紙屑還是一樣不可以!只好要開內部了

拆下六個螺絲就可以看到內部的控制面板

拆下六個螺絲就可以看到內部的控制面板

箭頭的地方就是列印機連接PCB板的兩條排線

 箭頭的地方就是列印機連接PCB板的兩條排線

拆下後如這樣!立馬換一個新的"

拆下後如這樣!立馬換一個新的"

換上後開機就沒有出現錯誤碼了

換上後開機就沒有出現錯誤碼了

當然!要送給客戶時當然要自己測試一下!結果!沒有問題!!!完修!!!

當然!要送給客戶時當然要自己測試一下!結果!沒有問題!!!完修!!!

网友A:
你鈉的攝取要注意~~~

來,請貓大夫開藥給你.....大夫看病啦~~靠大夫又在乎貓草...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鈉的攝取要注意~~~

來,請貓大夫開藥給你.....大夫看病啦~~靠大夫又在乎貓草... ...

哈哈!!!這值我只是量個初步!真正在衛生中心或是醫院!我們會教導一班的民眾!坐在血壓器前先休息至兩分鐘
量的時候也別說話!這樣的值會比較準確!

网友A:
引用 楼主:
哈哈!!!這值我只是量個初步!真正在衛生中心或是醫院!我們會教導一班的民眾!坐在血壓器前先休息至兩分鐘

其實我很討厭這種機器~~因為

1.脈壓套多人使用久了會很臭
2.擺放位置不佳,大多數的量測者會變成超人姿勢量測
3.有這機器的地方其實都是量好玩的,沒有很嚴謹的量測過程與正確姿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其實我很討厭這種機器~~因為

1.脈壓套多人使用久了會很臭

大大很棒!!說真的有這觀念真的很好
其實脈壓套可以拆解!一般一個星期要清洗一次 我都會跟買家說 最好一年買一個新的

至於位子!就看買家!因為我們公司都給衛生中心或是醫院!在我們去安裝時都會把空間預留好!自己下去測試

所以!我來澳門工作發現!去的時候要正確的教導他們的助理員!

因為他們是第一線面對民眾!要是不正確值量出來忽高忽低 醫院這裡還是打電話叫我們去看!!

网友:
等看表演 E4 下線徹底解決

网友B:
  看來 FPC | FFC 軟排線較容易故障.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來 FPC | FFC 軟排線較容易故障.

其實說真的!這一款的歐姆龍基血壓機!其實問題很多!當然這只是其中一個!畢竟這一台大大看照片就知道用很久了!其實用家不會像工程人員這樣小心地使用儀器!很多用家的心態!反正用壞了!就賣的就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