突然停電後瞬間復電,電腦的怪現象

楼主(2018-08-23):
這是我剛剛碰到的情況,而且印象中也不是第一次發生這種情況了,我記得之前至少也發生過一次同樣的情形。

就是突然停電,然後電燈、電腦就都突然熄滅了。然後大約1秒鐘後(或許還不到1秒鐘)就復電了,電燈亮了,電腦螢幕也亮了。但是最讓我訝異的就是螢幕的畫面跟停電前一模一樣耶!電腦顯然並未重新開機,一切也都能立即正常運作。

我並未裝設UPS。

我原本以為在復電時應該電腦會重新開機才對,因為印象中以前碰到停電後復電的情形時幾乎全都是會重新開機的。

請問,是否因為停電時間短暫的關係,所以才沒有重新開機嗎?是因為電容還沒時間放電完畢的關係嗎?

网友A:
證明您平時做善事燒好香,兄弟加持。

不然斷電一秒還能維持!

有這麼省電嗎?

网友:
引用 网友A:
證明您平時做善事燒好香,有好兄弟加持。

不然斷電一秒還能維持!

很正常呀。

樓主遇到的應該是電壓驟降

文書機不耗電,短暫停電,內部的電容放電還能接上

网友:
一般停電...所有電燈/螢幕一暗,馬上又一閃...

這時心理沒有準備,一定是嚇著,
以前在辦公室就是一遍 啊啊啊 OOXX...
所以停電0.x秒是算不準的 因為被嚇著了...

瞬斷電容還沒放到低點又復電,沒重開機只能算幸運...

网友:
暗掉是因為螢幕背光是最耗電的元件,要重新亮回來也要重新充電,以為停電的時間差會被放大,自然容易察覺

主機運轉中,系統是在 ram 裡面存在,cpu 去撈資料,如果當下剛好沒做動作,耗電量低,斷一下下的電再復電,不至於讓主機板的電容電壓下降太多,crc之類的不會錯,那就沒有當機了

网友:
電腦cpu硬體會偵測電壓,電壓過低會導致DRAM及CPU暫存器的ˊ資料錯誤,硬體會自動重置,停電又來電電腦還能正常運作,表示時間短電腦內部電壓還能維持正常電壓,我們現在使用的電腦,裡面是動態隨機存取記憶體(DRAM),記憶體是動態不是靜態,  CPU要一直持續循環的讀寫DRAM才能保持資料的完整

网友:
線性調節率好

网友:
我記得intel有規範power要有一定的維持時間(Hold Up Time)
斷電後要能維持多少毫秒  大電容維持住了
可能是這樣主機才沒有重開

网友:
Hold-up time,一般是指滿載時交流中斷到輸出壓降的維持時間,假使POWER沒有省料,用電負載也比較小時,這段Hold-up維持時間就會延長

网友:
主機沒重開,表示電供的大電容還有足夠電壓
問題是復電當下的湧浪電流會很大
超出正常的電流
所以還是建議加裝ups或是avr
有些avr可以設定復電時,延長一段時間才會供電

网友:
就只是電容裡的電還沒被消耗完....

但,還是改用NB較好....省電,不佔空間,且算是內建UP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