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聲寶冷氣] 請問二對一可以變成一對一嗎?

楼主(2018-08-24):
因為一對二冷氣的壓縮機(CNA-0801+CUA-1601),今年使用時噪音都比較大聲。

剛好使用沒多久,冷氣就會吹不冷。後來請聲寶的維修人員

到場維修,檢測結果是啟動電容壞掉,順便告知壓縮機可能撐不久了。

建議找時間更換新冷氣。這時候,問題來了。我可否將這台冷氣

從二對一變成一對一冷氣?直接拆掉一台室內機、一條壓縮機的銅管。

也沒特別紀錄這台冷氣是何時買的,只知道現在都Google不到。

最後還是希望各位專家的回覆是可行的。不然非得等到壓縮機壞掉,

才能再買一對一的冷氣。

网友A:
直接拆掉一台室內機,不影響另一台室內機,而拆掉的室內機之空間可以另外裝一組一對一冷氣。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接拆掉一台室內機,不影響另一台室內機,而拆掉的室內機之空間可以另外裝一組一對一冷氣。 ...

總結就是說,我把其中一台的室內機拆除,並將這台的銅管移除

(壓縮機的這台銅管也一併移除) 。移除之後,是完全不影響另一台室內機。

大大您提到的,不同型號的室內機,可以隨意搭配同牌子或不同牌子的室外機嗎?

网友B:
如果要換冷氣
那換裝冷氣時 麻煩安裝人員順便拆下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要換冷氣
那換裝冷氣時 麻煩安裝人員順便拆下即可

感謝您的回覆,有兩位大大說這樣可行。

我想應該就十拿九穩了,謝謝。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如果要換冷氣
那換裝冷氣時 麻煩安裝人員順便拆下即可

黃兄弟小弟比較想知道
一對二可不可以變一對三丫!!!
快酸~~我面壁去

网友B:
引用 楼主:
總結就是說,我把其中一台的室內機拆除,並將這台的銅管移除

(壓縮機的這台銅管也一併移除) 。移除之後 ...

非變頻式  不同品牌室內外機要搭配是可以的 (前題非變頻式)

分離式冷氣 有分室內送電與室外送電
要注意配線與控制線的腳位 不可接錯

网友B:
引用 网友C:
黃兄弟小弟比較想知道
一對二可不可以變一對三丫!!!
快酸~~我面壁去 ...

蔡兄弟
問題問的好 非變頻式 一對二能不能變成一對三
答案 : 可以

以前冷氣有個配件叫做 一對二的分歧器 也就是利用分歧器去控制開一台(開單間)或開二台(全通)
可是有個缺點 就是兩台一起開的時候 冷度會減弱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蔡兄弟
問題問的好 非變頻式 一對二能不能變成一對三
答案 : 可以

喔喔!小弟弱弱的問大哥
回答的真好
不過真的這樣做
應該跟新台幣過不去吼

网友:
引用 网友C:
喔喔!小弟弱弱的問大哥
回答的真好
不過真的這樣做

應該跟新台幣過不去吼?

也不能說跟新台幣過不去
早期的窗型冷氣跟分離式冷氣 價差一大截

比如說 無法安裝窗型冷氣時 就只能裝分離式
早期分離ˊ式一對二冷氣 就有出室外機只有一顆壓縮機的 (那跟加裝分歧器差不多) 只是配制內的壓縮機比較大

楼主:
引用 网友B:
非變頻式  不同品牌室內外機要搭配是可以的 (前題非變頻式)

分離式冷氣 有分室內送電與室外送電

不好意思,有幾個問題想要請教大大

問題一、定頻冷氣的室內機可以不限機種與品牌,這樣子隨意搭配,

難道說,定頻冷氣的室內機就只是純粹輸出冷氣與冷媒循環?

問題二、變頻冷氣的室內機不可以跨機種與品牌使用的原因是?

難道是電性方面的參數變化很大,所以通常建議不要亂搭配。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不好意思,有幾個問題想要請教大大

問題一、定頻冷氣的室內機可以不限機種與品牌,這樣子隨意搭配,

問題一
非變頻冷氣室內機 只負責將冷凝管的冷度透過風扇吹出 控制室內溫度使壓縮機啟動與停止

問題二
變頻冷氣 室內機機版所接受的電壓有的不一樣 況且都是用數位信號與室外機溝通 通知室外機如何動作的 所以不一樣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問題一
非變頻冷氣室內機 只負責將冷凝管的冷度透過風扇吹出 控制室內溫度使壓縮機啟動與停止

有一次我幫客人租屋處理冷氣事宜
我的冷氣廠商他老兄找了一組中古冷氣
我忘了室外機哪一牌
室內則是用日立室內機搭配
結果那租客一直說沒看過租屋用這麼好
還能使用到日立分離式冷氣
我都不敢回話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有一次我幫客人租屋處理冷氣事宜
我的冷氣廠商他老兄找了一組中古冷氣
我忘了室外機哪一牌

中古冷氣 要整組的也有啦
鄉下地方會比較少 因大都會修理 花費太高才會換新
所以中古冷氣都嗎是 室內外機不同品牌較多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有一次我幫客人租屋處理冷氣事宜
我的冷氣廠商他老兄找了一組中古冷氣
我忘了室外機哪一牌

有種林寶堅尼的車身配march引擎的樣子....

网友:
引用 网友D:
有種林寶堅尼的車身配march引擎的樣子....

娶老婆不能只看外表..

网友E:
引用 网友B:
蔡兄弟
問題問的好 非變頻式 一對二能不能變成一對三
答案 : 可以

海馬兄
這樣的冷氣,
壓縮機故障率是不是很高~~

网友:
冷氣不建議買中古的

因為省機器的錢

但是電費比省的還多
故障率超高由其是變頻修到最後只有悔不當初

网友:
引用 网友E:
海馬兄
這樣的冷氣,
壓縮機故障率是不是很高~~

要說壓縮機故障率很高 是還不至於
因壓縮機本來就是設計能長時間運轉的
一般是壽命沒一對一長 是沒錯
最主要是要把壓縮機衣服脫掉 能幫助散熱(聲音稍大)
還有要注意室外機的散熱問題 才是最大主因

网友A:
引用 楼主:
總結就是說,我把其中一台的室內機拆除,並將這台的銅管移除

(壓縮機的這台銅管也一併移除) 。移除之後 ...

是將室內機及室外機之間的銅管移除喔!室外機內部不要去動。不同型號的室內機,「不」可以隨意搭配同牌子或不同牌子的室外機!關係到噸數及供電方式。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將室內機及室外機之間的銅管移除喔!室外機內部不要去動。不同型號的室內機,「不」可以隨意搭配同牌子 ...

財神爺大大,七樓的海馬大大 說可以耶

難道是我理解錯誤嗎?

网友:
引用 楼主:
財神爺大大,七樓的海馬大大 說可以耶

難道是我理解錯誤嗎?

假設你的室外機是1噸,若搭配1.3噸室內機,室外機死的快!不同型號的室內機,是指不同能力。

楼主:
引用 网友B:
非變頻式  不同品牌室內外機要搭配是可以的 (前題非變頻式)

分離式冷氣 有分室內送電與室外送電

海馬大大,請問22樓的財神爺大大說得是對的嗎?

不好意思 特別指定你來回答

网友B:
引用 楼主:
海馬大大,請問22樓的財神爺大大說得是對的嗎?

不好意思 特別指定你來回答 ...

我在 #7  #12  有說明

最主要是非變頻機種可混配
但是各品牌的配線方式  都不一樣 這才是重點
室內送電或室外送電  不同的品牌的室內外機的配線接點 功能也有所不同 (不可接錯)

#20   GHK949 大 說的也沒錯
不同型號的室內機,「不」可以隨意搭配同牌子或不同牌子的室外機!關係到噸數及供電方式。

#20   GHK949 大  也在強調
室內送電或室外送電  不同的品牌的室內外機的配線接點 功能也有所不同 (不可接錯)

至於冷房能力問題   當然最好是配同冷房能力的室內外機

至於 室內機(1.3T)配室外機(1.0T)  只要配管線路不要太長(5米內) 應該可以用
室內外機的冷房能力差太多 就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在 #7  #12  有說明

最主要是非變頻機種可混配

看起來就算是定頻冷氣,遇到不同型號與品牌,

還是要注意相關配線與冷氣噸數。感謝海馬大大,

出來再次補充,謝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