聲寶14吋 電風扇 疑問??

楼主(2018-08-24):
各位大大好
請問這電風扇有辦法 插上電源直接開嗎??
目前已經 拆線量測啟動電源正常
沒拆線量溫度保險絲直接量會逼
懷疑是電源版有問題。

請問這電風扇有辦法 插上電源直接開嗎??

補充內容 (2018-8-25 03:18 PM):
聲寶 型號 SK-C14MT

補充內容 (2018-8-25 03:20 PM):
故障原因   壓電源沒反應

网友A:
紅色那顆大電容~
換了應該會好了吧~
可以直接電源~
白色接110V其中一條
H紅 M灰 L黃~代表強.中.弱~
選一條接110V另一條就可以了~
也可以接個三段搖頭開關~就可以調強.弱了~

网友:
如果不接切換開關,應該可以選擇風速大、中、小其中一速。
轉向馬達接開關,控制轉或不轉。

電路板修好,比較方便。

网友B:
應該是可以~

把 紅(H) , 灰(M) , 黃(L) , 先拆離電路!

然後看你要哪一檔 , 就把那檔的線接到 AC(L)

正常的話應該會轉 !

但不知你那 電容 (運轉電容) 是否正常的 ! (看起來是小紅那顆) 不確定 !

你要自行測試 !!

補充內容 (2018-8-25 02:08 AM):
[然後看你要哪一檔 , 就把那檔的線接到 AC(L) ]
應該是 AC(N) 才對 !!

网友:
建議把型號也寫出來,以符合版規
還有此機的故障情況

网友:
可以參考這一帖
http://bbs.pigoo.com/thread-38300-1-1.html
啟動電容好像不在板子上。

网友:
這種阻容降壓的供電設計,純粹為了遙控,不然真多餘,好好的簡單機械式選擇琴鍵開關就可以替代

网友:
啟動電容可能在馬達附近…

楼主:
引用 网友A:
紅色那顆大電容~
換了應該會好了吧~
可以直接電源~

大大請問那個要怎麼判定好壞阿

手上有三用電表跟電容表

楼主:
引用 网友B:
應該是可以~

把 紅(H) , 灰(M) , 黃(L) , 先拆離電路!

大大那顆電容要怎麼測試

楼主:
引用 网友B:
應該是可以~

把 紅(H) , 灰(M) , 黃(L) , 先拆離電路!

測試可以會轉
懷疑是微動開關故障
該怎麼測試微動開關是否故障呢??
手頭上沒材料可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測試可以會轉
懷疑是微動開關故障
該怎麼測試微動開關是否故障呢??

用電錶檢測按鈕的微動開關是否導通不良

网友B:
引用 楼主:
測試可以會轉
懷疑是微動開關故障
該怎麼測試微動開關是否故障呢??

看你那機板應該是淹了水~

請先使用酒精或其他可以清潔板子的溶劑 , 仔細清理一番 !!

機板上的輕觸開關應該都不能用了 ! 直接更換新品吧 !!

网友:
引用 楼主:
測試可以會轉
懷疑是微動開關故障
該怎麼測試微動開關是否故障呢??

把微動開關都換掉吧,都生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你那機板應該是淹了水~

請先使用酒精或其他可以清潔板子的溶劑 , 仔細清理一番 !!

感謝各位大大幫忙,換完微動開關之後
已經可以正常動作。
再問一下大大,潤滑的ˊ話。該潤滑哪幾個部位。
用恐龍油適合嗎???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謝各位大大幫忙,換完微動開關之後
已經可以正常動作。
再問一下大大,潤滑的ˊ話。該潤滑哪幾個部位。 ...

請自行站內搜索 ~

有關 電扇的潤滑保養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謝各位大大幫忙,換完微動開關之後
已經可以正常動作。
再問一下大大,潤滑的ˊ話。該潤滑哪幾個部位。 ...

可以…
加在軸心上、
如果能分解加更好。

网友:
確認馬達是否正常,若是板子異常,建議可換電燈切換開關來取代,效果還不錯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