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子儀表] <問題求助>電容漏電測試器,電路問題

楼主(2018-08-25):
之前用的:
” 用指針三用電表diy袖珍型Zener測試器”
http://bbs.pigoo.com/thread-67757-1-1.html

電壓0-30V,要做電容漏電測試,電壓太低,美中不足,於是想學ciko.ciko老師做這台高電壓的:
http://bbs.pigoo.com/thread-65110-1-1.html [維修工具] 電容漏電測試器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0pySErvzUIY

問題1.
可是影片中的電路圖,老花眼+功力不夠,看不清楚,找不到同樣的線路圖,請前輩們幫幫我,謝謝!,變壓器可自己繞一個但電壓調整好做嗎?

問題2
電源是直接以變壓器供應300VAC,我如果用”DC-DC 高電壓升壓模塊 45-390V 可調穩壓電源”
借用draculaxx大的圖片:

DC-DC 高電壓升壓模塊 45-390V

電壓可從升壓模塊VR調整,電流可從模塊前的電源調整嗎?與下圖同方法:

或是有更好的方法,請大家給意見,謝謝大家。

楼主:
感恩~已更改,謝謝!

网友:
請享用(電路圖)

网友A:
1.這是新版的測試器,使用了低壓方式及LED顯示方式,其中作者改良了研發中的多個版本,最終完成了最理想的測試器,有興趣的同好可加入其網站(https://www.patreon.com/MrCarlsonsLab/posts),並作贊助(每月2美元或更多,亦可隨時取消).

2.下圖是我製作的其中一個版本,請參考.

楼主:
打不開!  解壓縮顯示:不是未知的格式即是損壞。

网友B:
引用 楼主:
打不開!  解壓縮顯示:不是損壞即是錯誤。

更新升級RAR版本到5.0或以上。
RAR官網

楼主:
引用 网友B:
更新升級RAR版本到5.0或以上。
RAR官網

可以了,謝謝!

网友B:
不客氣,看的清楚嗎?。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客氣,看的清楚嗎?。

可以,謝謝!您真厲害。

楼主:
引用 网友A:
1.這是新版的測試器,使用了低壓方式及LED顯示方式,其中作者改良了研發中的多個版本,最終完成了最理想的測試 ...

謝謝ciko.ciko老師,可發起團購教學嗎?我沒支付工具。

网友C:
https://www.google.com.tw/search ... grc=-I3KvQnikWSrtM:

Capacitor leakage tester
關鍵在於  檢測微電流
一個是用較高電壓 讓其表現出來
一個是用固定電壓  但是利用高靈敏度的電流計
較高電壓的話可以簡單  可以利用微安表(uA)  利用一電壓源與一般萬用表即可完成簡易測試
或是 利用電壓產生器 串聯一個100K歐姆的電阻對電容充電
在初期先將100K電阻短路  3~4秒後放開   此時流經的電流將可以直接測量到  測量電阻兩端電壓值 就可以推導電流

高靈敏度的電流計  可以利用低電壓測量漏電流   其漏電量已經是在nano A的領域了
製作上較為複雜  其實樓上 多數電路就是這種的
利用高增益的放大器 來使微小信號得以指示

网友:
引用 网友C:
https://www.google.com.tw/search?q=Capacitor+leakage+tester&source=lnms&tbm=isch&sa=X&ved=0ahUKEwj1p ...

https://www.google.com.tw/search ... grc=vYPla79Cmbh_EM:

楼主:
引用 网友C:
https://www.google.com.tw/search?q=Capacitor+leakage+tester&source=lnms&tbm=isch&sa=X&ved=0ahUKEwj1p ...

感謝專大詳細解說,我了解了。

网友:
Mr.Carlson's 先生開發的電容漏電測試電路

(DC 27V 低壓安全測試器)

需加入他的網頁會員 (2美金),才能找到實際電路圖後,依樣畫葫蘆仿製
網路上,只看的到低壓測試版的說明影片(分初級版 & 進階版)
至於電容洩漏電流多大才算超標,這要看作者原始電路設計之定義了 ( > 40 uA亮紅燈  ? )

Capacitor Leakage Tester Release # 1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hjASnHSQZSg

低壓測試器
初級版如ciko老師示意圖作品一

查到所需材料是
“Basic Build”
 2N3904 X2
 9 Volt Batteries X3
 9 Volt Battery Clips X3
 SPST Switch (Toggle) X2
 SPDT Push Button Switch X1
 High Brt Green LED X1
 High Brt Red LED X1
 2.4KΩ ½ Watt X2
 4.7KΩ ½ Watt X1
 10KΩ ½ Watt X1
 82KΩ ½ Watt X1
 22MΩ ½ Watt X4
 .001μF 50V Ceramic X2
 .01μF 50V Ceramic X1

低壓測試器
進階版類似ciko老師作品

查到所需材料是
“Advanced Build”
 LM3915N (LED Display Driver) X1
 Standard Red LED’s “Of Your Choice” X10
 Standard Green LED “Of Your Choice” X1
 2N3906 X2
 1N4007 X1
 220Ω ½ Watt X1
 470Ω ½ Watt X1
 500Ω Variable Resistor X1
 2.4KΩ ½ Watt X2
 10KΩ ½ Watt X1
 2.2MΩ ½ Watt X1
 100μF 50V Electrolytic X1
(實際精確用料與電路則要加入作者之會員,才有的看細節)

若漏電測試器的測試電壓
您要求不需達600V的話
這邊有一篇是上限 100V的
有電路說明,也有材料清單

也可參考看看
capacitor leakage tester (radio electonics may 1986).pd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