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東元液晶電視TL3223TR螢幕故障,請問是哪裡壞了?謝謝!

楼主(2018-08-25):
TL3223TR已使用了6年,症狀說明如下:
1.開機後約10秒內畫面正常如下圖.
2.約第10秒後出現水平亮線,如下圖雙箭頭所指處,亮線位置固定而持續,但有深色影像畫面時,亮線左右側會消失,只剩中間部分.
3.約第20秒後,螢幕左右側出現垂直白霧狀的光帶,然後漸漸漫延到整個螢幕如下圖.

网友:
這是面板故障,可以換電視了。三星面板的故障情形大概都是這樣。

网友:
面板不良 三星面板通病 韓國製面板 年限一到就故障 說白了就是故意的設計 呵呵

楼主:
謝謝熊熊大大, 快樂人大大的指點,看來這台是沒機會修好囉.

网友A:
先拆開看是那一塊面板,說不定可修復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拆開看是那一塊面板,說不定可修復

請問是拆開液晶面板嗎?

网友B:
引用 楼主:
請問是拆開液晶面板嗎?

1. 不是拆開液晶面板
2. t958746135兄是要請你打開電視背蓋, 抄出面板的型號, 以確定是不是三星的面板. 如果不是三星的面板, 說不定有救, 如果是三星的面板, 則凶多吉少.

楼主:
引用 网友B:
1. 不是拆開液晶面板
2. t958746135兄是要請你打開電視背蓋, 抄出面板的型號, 以確定是不是三星的面板.  ...

是中國大陸製的三星面板

楼主:
引用 网友C:
請爬文
http://bbs.pigoo.com/thread-58254-1-1.html

感謝!文中這台螢幕看不出有無找到代用零件.也不知有修好嗎

网友D:
如果是別人的,就叫他換一台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如果是別人的,就叫他換一台吧,

是我自己的,想要死馬當活馬醫,看了此文http://bbs.pigoo.com/thread-58254-1-1.html,我來找找看有無這顆 UY 103的MOSFET零件

楼主:
請問各位前輩,這顆晶體在開機狀態下量出的電壓,可以判斷出晶體好壞嗎?

楼主:
引用 楼主:
請問各位前輩,這顆晶體在開機狀態下量出的電壓,可以判斷出晶體好壞嗎?

補充說明:這是T-CON板上的晶體.

楼主:
請問各位大神,下圖是這台螢幕在沒信號下呈現的畫面,它是屬於白霧還是白化呢?

网友E:
引用 楼主:
請問各位大神,下圖是這台螢幕在沒信號下呈現的畫面,它是屬於白霧還是白化呢?

面板壞了.不是白霧也不是白畫

网友:
真的是傷心面板

网友F:
真的面板壞了,只有更換一途。別無他法,

网友G:
引用 楼主:
請問各位前輩,這顆晶體在開機狀態下量出的電壓,可以判斷出晶體好壞嗎?

圖片借用一下,你看看紅圈處那顆貼片電容是否燒毀?怎麼黑黑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面板壞了.不是白霧也不是白畫

謝謝指點,我該放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圖片借用一下,你看看紅圈處那顆貼片電容是否燒毀?怎麼黑黑的?

拍謝!那是我用筆做標記,謝謝指點.

楼主:
是阿!第一次自我挑戰就遇到大魔王.

楼主:
引用 网友F:
真的面板壞了,只有更換一途。別無他法,

是的,難怪我將主板所有電解電容拆換也無法消除水平亮線.

楼主:
引用 网友G:
圖片借用一下,你看看紅圈處那顆貼片電容是否燒毀?怎麼黑黑的?

那2顆電容除了筆塗痕跡外,原本顏色就較深(與其他相同尺寸電容比較),
在開機狀態下,兩顆電容下方測出負電壓,負數一直跳動後靜止於0,經補焊後固定為-9v,
請教這是否為燒毀?

网友G:
那種貼片電容極易燒毀,用逼逼去量,會叫的大概就是完蛋了,前提是要焊下來,我修過小海螺也是貼片電容燒掉,MSI 970A-G43主機板,還有ASUS的螢幕,網樂通的記憶卡讀不到,林林總總好幾種。你要不要直接用逼逼去量一下每個貼片電容,直接導通一直叫的一定是有問題,叫一會兒停了,可能是電容充電,那個不算。

网友H:
引用 网友G:
那種貼片電容極易燒毀,用逼逼去量,會叫的大概就是完蛋了,前提是要焊下來,我修過小海螺也是貼片電容燒掉 ...

阿三哥,你的意思是:
貼片電容要解焊,
用蜂鳴檔量測是嗎?
如果雙邊(有互換測),
代表故障嗎?
如果單向導通這是良品嗎?
能在線量測嗎?

网友G:
引用 网友H:
阿三哥,你的意思是:
貼片電容要解焊,
用蜂鳴檔量測是嗎?

會叫的再焊下來量一次,不叫的就不用了,依照經驗是很容易壞,然後又沒標容量,完全是看大小去判斷,那個網樂通的記憶卡才冤枉,一個一個拔掉,拔到最後一個才好,暈...

网友H:
引用 网友G:
會叫的再焊下來量一次,不叫的就不用了,依照經驗是很容易壞,然後又沒標容量,完全是看大小去判斷,那個 ...

阿三哥
再請教一下,
會叫是雙向叫,
還是單向叫,
如何解焊,
雙槍夾嗎?

网友G:
引用 网友H:
阿三哥
再請教一下,
會叫是雙向叫,

如何解焊貼片電容,沒有熱風槍的時候,土炮工具就出現了..........

去買銅質的端子,將前端剪開,兩端調整到貼片兩端的位置,先吃錫然後可以兩端一起加熱,很快就下來了。

至於探棒交換量都會叫,是判斷電阻過低,當然也有可能是比較小的電容本身的電阻就很低,可以用好的去對照判斷。

网友H:
引用 网友G:
如何解焊貼片電容,沒有熱風槍的時候,土炮工具就出現了..........

阿三哥 謝謝你的解答,
阻值確實很小,
我有買熱風槍,
還沒開箱使用,
一般都用兩段式焊槍啦~~
有空也來土炮工具一下

网友I:
引用 网友H:
阿三哥 謝謝你的解答,
阻值確實很小,
我有買熱風槍,

沒開箱使用,代表恆溫烙鐵也沒再用,東西放著也會壞ㄠ。
好東西就是要用的,不然怎麼知道好在那裡。
有大砲還要用土砲?

网友:
引用 网友I:
沒開箱使用,代表恆溫烙鐵也沒再用,東西放著也會壞ㄠ。
好東西就是要用的,不然怎麼知道好在那裡。
有大 ...

糟糕   被發現了…
因為修小東西、
只需幾分鐘就搞定、
用舊的比較順手拉。

网友:
現在面板壞的機率很高...十台有六台 所以我都不想玩電視了 根本面板廠的陰謀阿~~

楼主:
引用 网友G:
那種貼片電容極易燒毀,用逼逼去量,會叫的大概就是完蛋了,前提是要焊下來,我修過小海螺也是貼片電容燒掉 ...

謝謝Y三哥指點,我用蜂鳴檔量了T-CON板上較大的貼片電容,只有最大顆的左右門神C3,C4會持續鳴叫,紅黑測試筆互換量也是持續逼逼叫,等我換好後再試機.

网友G:
引用 楼主:
謝謝Y三哥指點,我用蜂鳴檔量了T-CON板上較大的貼片電容,只有最大顆的左右門神C3,C4會持續鳴叫,紅黑測試筆 ...

焊下來量一下,也有可能是線路上其他零件造成,在線測量只是第一步。

楼主:
引用 网友G:
焊下來量一下,也有可能是線路上其他零件造成,在線測量只是第一步。

C3,C4解焊後再用蜂鳴檔量,這次都沒有逼逼叫了,改用晶體管測試儀來測量,其中一顆顯示10.87UF/ESR=1.1歐姆/VLOSS=0.4%,另一顆顯示10.67UF/ESR=0.76歐姆/VLOSS=0.4%請問這是表示C3,C4都沒壞嗎?

网友G:
引用 楼主:
C3,C4解焊後再用蜂鳴檔量,這次都沒有逼逼叫了,改用晶體管測試儀來測量,其中一顆顯示10.87UF/ESR=1.1歐姆/ ...

焊下測量不逼,本身就應該沒壞,那如果沒接貼片電容時,你用蜂鳴檔去量貼片電容原先的兩腳時,會逼嗎?因為會逼是表示兩點間的電阻太低,可以測到開機使用時兩點的電壓是多少嗎?

楼主:
引用 网友G:
焊下測量不逼,本身就應該沒壞,那如果沒接貼片電容時,你用蜂鳴檔去量貼片電容原先的兩腳時,會逼嗎?因 ...

1.沒接貼片電容時,你用蜂鳴檔去量貼片電容原先的兩腳時,會逼嗎?=====>都會逼逼叫, 互換紅黑筆量也會叫.

2.開機使用時兩點的電壓是多少嗎?=======>C3,C4 4隻腳都是0V.

网友G:
引用 楼主:
1.沒接貼片電容時,你用蜂鳴檔去量貼片電容原先的兩腳時,會逼嗎?=====>都會逼逼叫, 互換紅黑筆量也會叫 ...

如果是這樣,把電容焊回去吧,應該是與哪兩顆無關了。有異常發熱的零件嗎?

楼主:
引用 网友G:
如果是這樣,把電容焊回去吧,應該是與哪兩顆無關了。有異常發熱的零件嗎?

!開機15分後關機用手測試,沒有發現T-CON板上有發燙的零件,謝謝費心指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