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不行傳多張圖, 每次只能選一張

楼主(2018-08-26):
不行傳多張圖, 每次只能選一張, 記得以前不是這樣, 到底啥原因呢.
firefox 61.0.2 (32 位元)
win10 64 bit

网友A:
最近?很久了吧!這說過很多次了,是firefox 64位元的問題,換32位元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近?很久了吧!這說過很多次了,是firefox 64位元的問題,換32位元就好了

因為這樣才覺得奇怪.
最近才出現這問題

楼主:
這個不是FIREFOX, 也不行

网友A:
那就查瀏覽器Flash 有無開啟?有無安裝Adobe Flash Player?
我這邊試都正常

网友:
我是用Chrome 64位元版,一次傳三張沒問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就查瀏覽器Flash 有無開啟?有無安裝Adobe Flash Player?
我這邊試都正常

按照老大提示, 重新安裝這個
https://get.adobe.com/tw/flashplayer/

黑了按鈕, 硬是按下去, 跳出來說 "啥允許永久使用" 之類的, 答應後, 真的可以了
就是不清楚為何最近出問題.

网友:
引用 楼主:
按照老大提示, 重新安裝這個
https://get.adobe.com/tw/flashplayer/

Discuz 要用到Flash,沒裝的話有很多功能都不能用,一般人使用的瀏覽器中,最多問題的就是Firefox,不過我發現最新的64位元好像又沒問題了。
更新版都好像解決了一個問題後又產生一個新問題........,反正就是永遠有問題

网友:
我都習慣成自然了,一張一張,慢慢貼

楼主:
試試看firefox 32 / 64
都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