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子儀表] 34970A 資料擷取 記錄切換裝置

楼主(2018-08-26):
最近笨笨的收到這我不會懂的儀器
後面空空的是卡帶的概念嗎?
上網查了一下有在賣34904A

網路做一下功課還是不懂
給他帶一張圖片回來

网友:
模組化了...

网友:
需要3個卡槽插上模組才能用。
https://www.valuetronics.com/pro ... nt-data-logger-used
量測信號是在卡槽輸入。

楼主:
喔喔!感謝老師回覆

以下喇賽
那舅舅要不要
請我去101附近山上吃好吃玩好玩即可
順便帶橡皮人一起去摸摸茶(海賊最愛這一味)
緊酸!老師正經八百會生氣

网友A:
研發人員的好幫手

34970A 資料蒐集器
產品特色
  • 配備內建 GPIB 和 RS232 介面 與 3個擴充插槽。
  • 6 1/2 位數 (22 位元) 內部 DMM,每秒可掃描多達 250 個頻道
  • 8 種切換與控制嵌入式模組可供挑選
  • 內建信號條件量測熱耦、RTD 和熱敏電阻、交流/直流電壓與電流;電阻;頻率與週期 (11種電表量測功能)
  • 50k 的非揮發性記憶體讀數,在電源關閉時依然可以保存資料
  • 各頻道的 Hi/LO 警示限制,加上 4 TTL 警示輸出

中文簡介檔

Agilent 34970A

內建一個6位半數位電表主機(DMM)

且可當資料記錄器、功能完整的資料擷取系統 (需連結PC並執行資料擷取軟體)

此機另外有三個擴充槽

有8種插入式模組可選購擴充功能

例:
單買一個34901A模組插入後
即是20頻道的探測數位電表

每個頻道都可以獨立設定,以量測11種不同的功能
(想像一下瞬間有20部電表"用途"讓您同步使用)

若您3個擴充槽都插入34901A模組
那您立即擁有60部6位半電表的量測效能(實際只有一部電表,但它輪流掃瞄60個頻段值)

此時您不必再為多點同時量測,而買滿坑滿谷的一堆電表,只要一部34970A+PC就解決了
Vs.

這樣是不是清爽多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研發人員的好幫手

34970A這台的用塗比較適合工廠產線大量生產的批量量測/自動校正之類的工作。

网友:
引用 网友B:
34970A這台的用塗比較適合工廠產線大量生產的批量量測/自動校正之類的工作。 ...

我想還有個應用
老化監測用
監測整間老化室 所有的滿載設備
或是元件篩選

网友:
一堆電池/充電器/行動電源的老化測試

网友C:
我家這台也是被拆走的

网友:
偶工作幾乎天天都要用到它.....
不過,是更新的一台,34972A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我家這台也是被拆走的

請問被拆走後,原本電表的功能還可使用嗎?

网友:
引用 网友D:
請問被拆走後,原本電表的功能還可使用嗎?

當然不行啊!

网友:
今天一直在工作室找34970A的卡,不過我找了很久都沒有找到,搞不好是借朋友了,等過陣子看有沒有人拿來還我時再拍照片了。

不過今天也是有收獲的,我找到一台KEYSIGHT 吉時利的7001。

7001 最多能插兩片卡,一片卡提供40個通道,兩片共有80個通道,也就是如下圖︰

我的朋友有一台7002,那台共插十片卡,可提供400個通道,我望塵莫及..........。

7001可搭配很多卡,我這台搭配的是7020-D跟7037-D,要換裝別的卡就得拆掉其中一片卡才有空位可裝,如果是7002就彈性多了。
不過7001跟7002都沒有像34970A內建電表,上次專炸元件有要拿一台吉時利 2000的電表就可以跟7001或7002搭配使用。

這種儀表方便歸方便,但都不是一般個人在使用的儀器。

网友E:
引用 网友A:
研發人員的好幫手

哇!! 流口水囉!! 口水流滿地!! 只要是 RS232 介面的我都流口水!! GPIB 介面哈哈哈,我就敬謝不敏!!

网友:
蔡總:
       趕快拿出來標!! 我會散盡所有的酷幣來搶標!!

网友A:
引用 网友E:
哇!! 流口水囉!! 口水流滿地!! 只要是 RS232 介面的我都流口水!! GPIB 介面哈哈哈,我就敬謝不敏!! ...

可是
有些圖控人機介面的工控軟體
都已建立GBIP快速撰編應用程式的功能
放棄GPIB的協同應用
這樣多樣/方便/快速程式撰寫/模組化程式庫呼叫嵌入/圖形化/......等等的好處
與快速建模的方便性就損失了,有些可惜

网友E:
引用 网友A:
可是
有些圖控人機介面的工控軟體
都已建立GBIP快速撰編應用程式的功能

ERIC大:
      時間多的是,但就是缺銀子!! 你說的軟體要花的銀子很多!! 而且也太複雜,我只要簡單的圖控,自己可以用 VB 寫出來也是一種成就感!!

网友A:
引用 网友E:
ERIC大:
      時間多的是,但就是缺銀子!! 你說的軟體要花的銀子很多!! 而且也太複雜,我只要簡單的圖控, ...

哈哈
會寫程式自由翱翔,無拘無束

小弟不會寫程式
只好幻想 "用現成的圖控介面畫畫圖,在轉編譯出程式"
偷偷懶那種方式編撰美夢
至於軟體成本,確實令人流淚
所以 "只好幻想"

网友:
引用 网友A:
哈哈
會寫程式自由翱翔,無拘無束

我資質魯鈍 學了半年才入門,您天資聰穎無所不能,只要撥一點時間一定能做得到!! 上帝給的時間一天都是24小時,只要撥一點"把咩"時間學習,就綽綽有餘了!!

网友:
這台寶貝沒有軟件還能用嗎?

网友D:
引用 网友A:
研發人員的好幫手

請問大大 你說電表可以量測60個測試點,那電表前面板也沒60個電表線插孔,那要怎麼測?!!!

网友B:
引用 网友D:
請問大大 你說電表可以量測60個測試點,那電表前面板也沒60個電表線插孔,那要怎麼測?!!! ...

外掛一個精密的多工模組,分時量測。

网友:
以前常用這台安捷倫儀器量測溫度,沒有後面的模組就沒有辦法做量測,一個模組也可以用喔........

网友A:
引用 网友D:
請問大大 你說電表可以量測60個測試點,那電表前面板也沒60個電表線插孔,那要怎麼測?!!! ...

是這樣的34901A模組是20通道 (20組測試線)
下圖是外觀

下圖是34901A模組拆開
內部有CH01~CH20
(20組通道,每通道3個接點,含繼電器做訊號乾接點,這3接點即為一組測試棒)

下圖每一組34901A模組後
皆外拉出一條多心大尺寸訊號線 (一大條內即含有20通道測試訊號點,最少40小條訊號線)
若插入3組 34901A模組,則會有60通道

內建數位電表只有一套
但它會快速掃描您所設定要抓的偵測通道
像掃瞄棋盤一樣的偵測每個您要的量測設定點

网友D:
引用 网友A:
是這樣的34901A模組是20通道 (20組測試線)
下圖是外觀

了解,另外請問第三張照片中的多條的電表測試線是指電表後面左邊的那一堆綁起來的線嗎?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外掛一個精密的多工模組,分時量測。

了解,謝謝回答

网友:
引用 网友D:
了解,另外請問第三張照片中的多條的電表測試線是指電表後面左邊的那一堆綁起來的線嗎? ...

是的
一把線內 20通道 (40條測試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