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BENQ Q7C4 面板變色問題

楼主(2018-08-26):
不好意思,請教一下各位
BENQ Q7C4螢幕目前出現這問題
使用3-4個小時之後都會開始出現這個情形(變色)
螢幕關機冷卻一兩個小時之後又好了

是排線有問題嗎
有稍微上網爬一下文
有可能是排線老化
不知道有沒有其他人也遇過這樣的問題

网友:
如果是舊17",我印象是面板壞

网友:
是面板沒錯

网友:
用這麼多年,現在故障... 最近6年出的電腦螢幕也沒這麼"勇"... 夠本了...

楼主:
面板...我是不是換一台新的比較划算
還是說面板也可以換?

好像也用夠本了(題外話)

网友A:
在技術版區發帖時,都會出現提醒視窗,提醒發帖人注意,你的標題只有寫上BENQ Q7C4,這次我幫你改,希望下次配合。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技術版區發帖時,都會出現提醒視窗,提醒發帖人注意,你的標題只有寫上BENQ Q7C4,這次我幫你改,希望下 ...

謝謝囉
下次會改進

网友:
現在便宜了,換一台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面板...我是不是換一台新的比較划算
還是說面板也可以換?

17吋螢幕的話就先加減用,常常有會員會拿出來換酷幣或贈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