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費性電子] MK809II電視棒無法進入主畫面

楼主(2018-08-26):
各位大哥們,我家的MK809II 電視棒無法進入主畫面,內部的晶片是RK3066,經過刷機開機仍是停留1個小機器人.有何方法可以解.Reset一樣無法解.請各位大哥若有相關經驗請指點一下.

网友:
有電表嗎?

楼主:
我有電錶,該查那裡,可否告訢我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有電錶,該查那裡,可否告訢我呢?

如果是我自己!假如我沒有電路圖!我會用電表的逼逼檔!先初步看看是否有那個元件短路!例如電容 電阻 電晶體
二極體!這因該可試看看

网友A:
換個電源試試看,電流不足就不啟動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換個電源試試看,電流不足就不啟動

這有內部電源嗎?
記得這都是外部供給電源的。。

网友C:
下載韌體 刷機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這有內部電源嗎?
記得這都是外部供給電源的。。

是外部供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換個電源試試看,電流不足就不啟動

我換5V 1A及2A都不行吔!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下載韌體 刷機就好了

有刷機成功,就不知道刷的軟体有沒有匹配,你有沒有建議可以取得的軟体下載位置.
我CPU硬体為RK306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