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勳風HF-D728A電蚊拍電路板冒火花

楼主(2018-08-27):
各位前輩大家好。
在下家中有兩隻勳風電蚊拍,最近母親反應其中一隻在通電的時候手柄處會出現火花。
在下覺得有安全的疑慮,試著按下按鈕,果然在手柄處真的會有火花出現。

記下火花的位置,開始拆手柄,發現冒火花的地方是在一顆大電容的負極線的位置。
再轉回正面,裝上電池再通電一次。
這次找到確實的冒火花位置了。
如下圖紅圈處。

但為何會有火花出現呢?
在下把電路板翻過來,發現好多焊點都是焊在一起的,這樣正常嗎?
下圖紅圈的地方全部都是焊在一起的。
照常理而言應該不會有這樣的情況?

那白色的部位銅箔都被擋住了,幾乎看不太出來電路的走向。
各位前輩現在在下是不是能把焊在一起的地方解掉重焊呢?
是對是因為有的地方短路了才造成冒火花的問題產生?

多謝各位前輩。

网友:
大電容後面應該是接到電網上的...
可以試看看先把接到電網的那二條線解焊, 試看看是不是有一樣的現象..
又或者補焊大電容接腳處, 看看是不是空焊導致的腳端放電..

腳焊在一起有可能只是同接點...
如果不是一買來就有問題, 應該可以排除接點, 往電網方向查修..

网友:
兩點焊在一起是同接點、
沒問題…
其它解說、
可參考牛大的說明…

网友:
  請檢查電網層間有無短路.

网友:
有火花才是正常,沒火花才不正常。
高壓放電是距離太近才產生火花。

楼主:
多謝各位前輩的指點,在下目前有把一些可疑的地方補焊了。
還是會出現火花,目前朝電網是否短路的方向查,不過這家的網子似乎不太好拆@@

在下會多努力的,有新情況再跟各位前輩回報。

网友:
感覺是藍色的電容跟電阻的腳太近才發生跳火~建議用電線皮或電火布包把腳裸漏的地方包起來試試~記得施工前先電容放電

网友:
引用 楼主:
多謝各位前輩的指點,在下目前有把一些可疑的地方補焊了。
還是會出現火花,目前朝電網是否短路的方向查, ...

電網先不用拆啦!! 把線解焊掉, 用電錶量量看先!

#7 vedncv大提的跳火解決方式, 也試試看!

楼主:
to vedncv兄
哈哈,已經被電容電到了,手麻麻的@@

to dcstudio兄
電網是用蜂鳴器測看有沒有導通嗎?
等下馬上測測看。

楼主:
已經測過電網的三條線是沒有互相導通了。
目前打算試試vedncv兄的方法。
因為目前手邊沒有那麼細的熱縮套管,打算用熱融膠來把靠得很近的電阻跟電容做阻絕的動作。

希望晚上可以藥到病除。

网友:
建議先洗板,用水+清潔劑洗較優。

网友:
PC板看起來很髒應該有什麼液體流進去才引起跳火,用洗碗精清洗後用水沖一沖然後用吹風機吹乾應該就可以了

网友:
電網如果短路的話,那~~~前端應該跳不了火啊,只有短路地方會發熱發紅(如果能量過大的話)~~
說錯不要打我,我不懂電蚊子的拍子。

网友:
請問一下,火花是跳在那2點上?
你畫的紅色圓圈內的電阻與電容應該為同一點,應該不會跳火。如是這裏跳火的話,可能要思考有人壞掉了。

网友:
看一下右邊紅色大電容腳是不是斷了~

网友:
看起來真不錯   儲能器段數夠  稍做補焊後  滴蠟油即可充分絕緣  熱熔膠可以  充分溶化後滴入 只要不要有太多空隙讓電可以跳阿跳就成功

沒事不要拆網子

楼主:
多謝各位前輩的建議,在下明天會把這些建議一一嘗試。
板子在下也會洗過一次的,真的很感謝各位前輩的回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多謝各位前輩的建議,在下明天會把這些建議一一嘗試。
板子在下也會洗過一次的,真的很感謝各位前輩的回覆 ...

如果要洗板子、
中間最大顆那個零件、
盡量不碰到水、
曬太陽幾天再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要洗板子、
中間最大顆那個零件、
盡量不碰到水、

好的,在下會小心注意的,多謝sandy(姊?)。

楼主:
最新情況,上了熱溶膠後,問題還是沒有得到改善。
火花從原本的點,移動到了大電容中間靠機板邊緣的位置,那裡並沒有焊點@@

這樣看來可能是大電容被擊穿了嗎?
不過因為要確實絕緣的關係,熱溶膠上的有點多,要解焊不是件容易的事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最新情況,上了熱溶膠後,問題還是沒有得到改善。
火花從原本的點,移動到了大電容中間靠機板邊緣的位置, ...

熱熔膠, 用酒精滴溼, 等個3~5秒, 手一剝就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熱熔膠, 用酒精滴溼, 等個3~5秒, 手一剝就掉了!

了解,等下在下就去試試。

超有效,一下就剝下來了。

网友C:
看元件分布,该款电蚊拍采用多级倍压进行升压的,那些蓝色电容和旁边的二极管就是实现倍压的。估计是级间距离太小而发生击穿了。检查下这部分的电容和二极管吧,楼大!祝早日完修。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元件分布,该款电蚊拍采用多级倍压进行升压的,那些蓝色电容和旁边的二极管就是实现倍压的。估计是级间距 ...

感谢您,在下会试试看的,最近忙到没时间去电料行,等有空过去的时候顺便备料把零件换一换。

网友:
其實你可以拍段問題發生點的影片。

网友D:
1. 紅色電容接腳虛焊 ~

2. 並聯紅色電容的放電電阻開路 !!

楼主:
引用 网友D:
1. 紅色電容接腳虛焊 ~

2. 並聯紅色電容的放電電阻開路 !!

圖中的那兩個電阻已經拆下來量過了,電阻檔無論是哪一檔的阻值都是1。
這樣應該是壞了對吧?

主板上是寫22M,但我的電表電阻檔最大是20M,是因為這樣才沒數值的嗎?

网友:
引用 楼主:
圖中的那兩個電阻已經拆下來量過了,電阻檔無論是哪一檔的阻質都是1。
這樣應該是壞了對吧?

是的~ 超出了電錶的量程了!

但是否無法可以測了嗎 ?

當然不是 , 把2顆電阻並聯, 再測看看 !!

11M左右就正常了~

楼主:
把兩個電阻金接金,紅接紅,焊在一起量,阻值一樣是1。
看樣子這兩顆也壞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