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 PL燈管哪邊買的到 ? (5W 色溫2700K)

楼主(2018-08-27):
如題

請教前輩
功率5W 色溫2700K 的PL燈管
燈管總長度約108公分 (參考附圖)
品牌&產地,先不管

台灣哪邊還買的到 ?

先謝謝了

网友A:
這個有很特別嗎?

特X屋 應該有賣吧!!

网友B:
> 燈管總長度約108公分 (參考附圖)
  不會吧! 108cm? 可能真的找不到喔! 圖說的單位應為 mm.

  "緊密型螢光燈管" 似乎真的不太好找.

  若不執著於廠牌, 這裡這裡這裡 有長得相似的.

  供參考.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這個有很特別嗎?

特X屋 應該有賣吧!!

不算特別
但應該是時代的眼淚 (被淘汰的產品類型那群)
所以消失中

感恩

網上找過一輪了
一般PL燈管,都7W起跳,燈管稍長一點 (與5W相比)
常用的是13W檯燈用的,又更長了

目前需求
燈管安裝空間一拜,長過11公分裝不下
且點燈驅動板只推的動5W,7W的可能點不亮
所以只能想辦法找原規格燈管

會找時間特力屋看看
印象中只看到最小13W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 燈管總長度約108公分 (參考附圖)
  不會吧! 108cm? 可能真的找不到喔! 單位應為 mm.

sorry
沒標示清楚
單位確實是mm
燈管是10.8公分

我怎會漏搜了n_084|
大大厲害n_116|

网友:
2700K(黃)? 還是7200K(白)??
牛有一支, 之前水族缸照明用的.. 要嗎?

楼主:
引用 网友C:
2700K? 還是7200K??
牛有一支, 水送照明用的.. 要嗎?

謝謝牛大好意n_116|

小弟需求是色溫2700K
"黃色"的
會去採購

网友:
打錯了~~我回去重寫五十遍n_015|

网友D:
有何特殊用途、
一定要這樣的規格。

网友:
引用 网友D:
有何特殊用途、
一定要這樣的規格。

說沒有用途也是有啦 ,綁標 。
隨時代變遷 ,只有淘汰了,至今只剩傳統E27螺旋式燈座 好用 。
還想用該燈具 ,在容許範圍都改成E27型式 ,降低維護與管理採購等成本 ,盡量避免特殊規格 。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有何特殊用途、
一定要這樣的規格。

沒有特殊用途
就老人家用習慣的古早床頭櫃夜燈
半夜起床如廁,不想太亮的照明燈

不是真的黃光 (30年前的家具,沒甚麼,就是不會壞,別想太多)
應該稱為暖白(2700K)

懶得改線路
舊硬體還能用就繼續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沒有特殊用途
就老人家用習慣的古早床頭櫃夜燈
半夜起床如廁,不想太亮的照明燈

其實改個E27接頭很容易啊、
我找過有5W. E27的頭、
長度也差不多、
順便檢查一下電線、
是否要更換。

网友C:
引用 楼主:
沒有特殊用途
就老人家用習慣的古早床頭櫃夜燈
半夜起床如廁,不想太亮的照明燈

Eric大,

買到燈管了嗎?? 牛突然想到..
白光的PL燈用耐高溫膠帶(防焊膠帶)纏一纏, 透出來的光就是黃色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Eric大,

買到燈管了嗎?? 牛突然想到..

"耐高溫膠帶(防焊膠帶)纏一纏, 透出來的光就是黃色的了"
也是不錯的應變方式
之前想過燈罩外殼貼有色PC板 (某牌寶特瓶飲料是琥珀色剪下來用 ,維他露P)
但最主要問題是市場沒賣5W的 "短管"

目前處置狀況
透過前幾樓前輩提示
已向網拍購買,下週到貨
感謝關愛

楼主:
小弟翻抽屜時發現
有隻手電筒也是用這類小燈管
不過這應用方式的燈管沒有燈管座
它是將燈管外的電極絲直接焊在電路板上
所以這手電筒算"拋棄式"產品 (燈管壞了準備丟掉)
這手電筒是一般白光

手電筒之前拿來當找幻燈片的簡易燈箱用

网友C:
引用 楼主:
小弟翻抽屜時發現
有隻手電筒也是用這類小燈管
不過這應用方式的燈管沒有燈管座

還有在看正負片嗎??
牛有拆數位相機的LCD, 可以當背光光源使用!
DC12V, 三顆LED/3串一並, 可以用昇壓板, 或是改成3並一串, 吃行動電源的5V來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還有在看正負片嗎??
牛有拆數位相機的LCD, 可以當背光光源使用!
DC12V, 三顆LED/3串一並, 可以用昇壓板 ...

學姊介紹的 - 高工距放大投影機
看正負片效果也不錯

除了已有桌面平板背光外
還可投影外街顯示器

(發光桌板可直接鋪排幻燈片挑選,再放上鏡頭片匣,直接投射到外皆顯示器)

趕緊照過來!烏骨雞學姐拍影片了
http://bbs.pigoo.com/thread-62554-1-1.html

网友C:
引用 楼主:
學姊介紹的 - 高工距放大投影機
看正負片效果也不錯

要花$, 就是買不下手呀...
有啥用就拆啥來用... $要省點用的說!

楼主:
引用 网友C:
要花$, 就是買不下手呀...
有啥用就拆啥來用... $要省點用的說!

原以為價格很高貴
一問覺得還OK
所以就敗了
(一開始用也發生些烏龍事件,煩過wish大處理)

小弟是孝敬家中老爹用的
(老爹退休前有些回憶存在正負片中,找個設備讓他回憶一下當年樂趣)
不是維修用途

楼主:
引用 网友C:
Eric大,

買到燈管了嗎?? 牛突然想到..

燈管已到手
謝謝各位前輩幫忙找source訊息

原本網購訂五支
打開包裝卻是4隻暖白,一隻日光色n_098|
(出貨員應該是累昏了n_144| )

网友C:
引用 楼主:
燈管已到手
謝謝各位前輩幫忙找source訊息

昏倒... 搞了半天還是沒買到黃的??
問問能不能退換貨...
或是要自行貼膠帶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昏倒... 搞了半天還是沒買到黃的??
問問能不能退換貨...
或是要自行貼膠帶了... ...

有啦
4根黃的,1根白的
那根白的就當氣氛燈 或手電筒的備品好了
搞太多備品也不大恰當(因為可能這輩子用不完)

Ps:
翻翻舊家當
又發現一支手電筒
燈管也是用5W的PL燈管 (這用的是白光的管)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這個有很特別嗎?

特X屋 應該有賣吧!!

這段時間
有到特X屋找過
最小規格是7W的,且只賣7W白光
5W的管幾乎沒人賣
只能網拍買到5W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這段時間
有到特X屋找過
最小規格是7W的,且只賣7W白光

没有比較實在是不知 5W & 7W 大小差多少 ?

就直覺有賣大大小小的灯管 ~

看來改成 LED 往後會比較方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