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LA Tencor充電燈無法充電

楼主(2018-08-28):
首先要抱歉在電燈上找不到廠家貼紙,無法知道到型號。
該燈插在電源上可以操作,燈會亮。但拸去電源則無法操作。
拆開後內部有一電池,也沒有型號,量電壓為2.18V。請問各位前輩是否知道該電池資料(型號。電壓。  )。

网友:
鉛酸4V電池

网友:
這種電池很差的,建議改成18650會比較好用

网友:
搜尋#電蚊拍充電池#   也可以用一顆18650電池測試

网友:
將上方那顆大電容換掉在充8小時看看,電池有2.1v因該還沒過放,救的回來

网友:
這種充電線路很簡陋,只是經過一棵電容然後整流,就直接接往電池了,也沒有穩壓,你接市電然後直接開燈沒燒掉嗎?有穩壓線路的線路版比較複雜些,您要不要將線路版翻過來再拍一張?或者將電線從電池焊開,然後插上電源,直接量看看電線兩端的電壓是多少?

网友:
此為典型的極品級山寨貨,無任何維修價值。

除非自己有能力可以做改裝動作,否則請直接將它丟棄,再去買一隻正規的商品來使用。不要拿性命開玩笑。

若做改裝時,只會利用到外殼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