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達電 射手座 不斷電系統 如何開機??

楼主(2018-08-28):
這兩天風大雨大 ,電力也不太穩 ,把不斷電系統搬出來 卻 不知道怎麼操作。
型號是台達電射手座ges102n

插上電源線後,面板沒有亮起任何燈號, 面板右各有一顆按鍵,短按長按 不斷線系統都沒有反應。
Google操作手冊 有寫如何測試電瓶, 但沒特別說明基本的開機 ??
https://goo.gl/B8Gdwm
各位大哥能不能指點迷津呢 ?
連續試了兩台都是這樣,該不會他們壞了?
如下圖:完全沒有任何燈號,也沒有嗶嗶聲~

网友A:
UPS 在未插電下閒置太久,電池內耗電耗光了,換新電池就正常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UPS 在未插電下閒置太久,電池內耗電耗光了,換新電池就正常了。

啊,放太久乾掉會導致完全無法使用嗎?

請問,我可以用更大的鉛酸電池代替原本的電池嗎?
例如從機器內的接線拉出來,接到3顆新的大電瓶上?

网友:
引用 楼主:
啊,放太久乾掉會導致完全無法使用嗎?

請問,我可以用更大的鉛酸電池代替原本的電池嗎?

理論可以但是也不能接太大而且線徑要改,改太大有電路燒毀的危險或者充不飽電池~之前在小惡魔有看到的文章
https://www.mobile01.com/topicde ... p;t=1103844&p=2

网友:
引用 楼主:
啊,放太久乾掉會導致完全無法使用嗎?

請問,我可以用更大的鉛酸電池代替原本的電池嗎?

再充電看看…
一般不斷電裝置、
是需常時插電著、
以保持電力。

网友:
在剛接觸電腦時,也曾裝配UPS,那時停電的機率較高,近幾年停電的機率很低了,主要也沒在做什麼事,有一次全台大停電時,我的UPS發揮了很大的功用,因為我裝了3組超大電池24A*3,(一組兩顆)UPS為24V,在暗夜裡不僅有電風扇可吹,還可以玩電腦。

网友:
UPS 使用時要接上附載, 否則不會正常動作!樓主有接上附載嗎?

网友:
> …操作手冊 有寫如何測試電瓶, 但沒特別說明基本的開機 ??

  P7: 理論上若功能正常, 電源線插入市電插座 (Line) 會自行開機 (ON Line).
  P11: "市電開機", 因系統要確認市電頻率, 全程勿按壓面板任何按鍵.

  P11: "市電中斷時電池冷啟動", 按下 "I/TEST" 超過 4 秒, 有 "嗶" 聲時放開 "I/TEST", UPS 即啟動.
  若不能啟動, 拆下電池量壓降, 若各單顆 >=10V DC, 那還有可充電的希望, 塞回主機充 >= 8 Hr 觀察能否自行開機或試試能否離線冷啟動.
  若各單顆 <=10V DC, 只有更換正常電池了.

网友:
應該是ups的電池完全沒電了
所以插電才沒反應

如果要外接電池的話
1.用線徑10awg的線外接出來
2.連接點請務必確實連接
3.外接電池請先用充電器各別充飽電後
再接入ups使用

外接電池建議不要用汽車電池
汽車電池為啟動型電池
可以瞬間提供大電流
但是無法細水長流
也無法承受長時間充電

网友:
引用 楼主:
啊,放太久乾掉會導致完全無法使用嗎?

請問,我可以用更大的鉛酸電池代替原本的電池嗎?

  操作手冊 P18 所示該 UPS 電池為 12V*3 / 7Ah, 可以 >7Ah 但不建議容量太大. 因為安裝若違原設計容量, 故障事小, 安全事大.

  若能依操作手冊 P8, 以 "外部電池連接器" 適量使用 "外接電池箱" 就另當別論.

网友:
對UPS來說,一般充電電流都是比放電電流小很多,現在改變多少沒去了解,在二十幾年前充電流為0.1C, 放電設計在3到4C, 這裡的C指的是電池容量,像7AH, 17AH等等,以7AH來說,0.1C充電指的是最大充電電流為0.7安培,放電以4C來說就是28安培,若是1KVA的輸出容量除以28安培,約為36V, 所以最少要三顆12V的電池串接,線徑不會因電池變大而改變,UPS有過載保護,放電電流不變。

楼主(2018-10-03):
跟大家報告一個慘劇,
我拿近全新的12v 26ah 電瓶來充,竟然一下子就充飽了...
原來是電瓶買來6個月沒充電,已經壞了

XD,原來新電瓶放個半年就不行

网友:
引用 楼主:
跟大家報告一個慘劇,
我拿近全新的12v 26ah 電瓶來充,竟然一下子就充飽了...
原來是電瓶買來6個月沒充電 ...

很多時候...
東西不是"用"壞了,反而是"放"壞了(放到壞去)...

网友:
鉛酸電池有自放電率,如果沒有定期充電,很快就會自己"過放"

楼主:
嗚嗚,中午檢查,4顆全部都壞的,賠大了,
拿去回收不知道有沒有50塊...

如果連電瓶的費用算在內,
會不會直接買新的還比較便宜呢??

网友B:
引用 楼主:
嗚嗚,中午檢查,4顆全部都壞的,賠大了,
拿去回收不知道有沒有50塊...

在線式機種一般單價較高,若本體無問題,只換電池就能正常工作,一般是可接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在線式機種一般單價較高,若本體無問題,只換電池就能正常工作,一般是可接受 ...

感謝狼犬大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