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有效降低電源漣波(電容倍增器)

楼主(2018-08-29):
1.電源存在漣波一直是讓人頭疼的問題,他會使音響電路產生異音,亦會使精密電路產生不必要的干擾或不穩定性.
2.一般漣波的消除都半是使用LC或RC低通濾波電路,但為有效降低漣波,有時必須加大R值(但這會使壓降增加)或加大C或L(這也會加大元件體積),或加入傳統的LDO,但也多無法有效降低漣波量.
3.作者如何以較簡易的解決方法來實現?(利用一般的RC元件再串上電晶體完成)請收看片中的詳細解說.

网友A:
看沒有圖片文章... 樓主是否檢查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沒有圖片文章... 樓主是否檢查一下...

小弟看的畫面是這樣的
有youtube影片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沒有圖片文章... 樓主是否檢查一下...

請聯結.https://www.youtube.com/watch?ti ... 3&v=wopmEyZKnYo

网友B:
這個影片很棒........

我在想LED照明供電時,漣波的問題一直想不透......當然是因為電子知識太薄弱....
看了這段視頻以後了解了[有效降低電源漣波]的方法.....

但看完了影片,另一個問題浮上來了.......[要怎麼選元件???]

例如我的電壓是156V(就110V交流經過整流)......那我要怎麼選電晶體?????

另,我可以用規格較好的電晶體,12V 24V直流電也可以使用嗎???

网友:
引用 网友B:
這個影片很棒........

我在想LED照明供電時,漣波的問題一直想不透......當然是因為電子知識太薄弱....

降低漣波有很多種方法,每種電路都有優缺點,不是一種電路萬用,要找適合的電路,RC慮波,LC慮波,電晶體(或IC)線性穩壓或恆流電路,電晶體(或IC)開關式PWM穩壓或恆流電路( 考慮能源使用效率現在都使用IC電路產生PWM穩壓或恆流推LED)。

要用那一種電路?假設你的LED線路耗電很小,不計較電力的使用效率及功率因數,才可以用影片介紹電晶體線性穩壓降低漣波路,大功率不適合,能源使用效率差,電晶體會很燙需要很大散熱片,

网友:
影片是用弦波,不知尖波行不行?像是機車的充電波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