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問題求助>奇美TL47X70000有聲音有背光無影像

楼主(2018-08-29):
朋友的這台電視,有聲音背光,無影像,有請人修說面板壞,報價1萬多,覺得用5年多了,棄修,所以要回來試試。功力不夠請大家幫幫我,謝謝!
1.銘版

2.電源版

3.倍頻版

4.主板

5.邏輯版,FP1保險絲沒問題有12V

5這顆AS21-HG很燙,不能久摸,請教前輩們是這顆的問題嗎?是否先換了再說,還要檢查注意哪些地方。

***補充,看到一半才變有聲音沒影像。

网友A:
CHIMEI 奇美 TL-47X7000D 倍頻板~優先處理

電容先全換新-->有畫面後若有油畫現象-->再動T-CON AS21-HG

楼主:
感謝wet老師指點,果然問題在這,下圖三個電容短路,拆下電容正常,是線路板上短路,老花眼追不到短路點。

背面很多白色水痕。

网友B:
會是 MOS 短路嗎,我猜的
∴我技術比較不好,請問一下,測短路是用聲音檔或是指針錶的 X1Ω,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會是 MOS 短路嗎,我猜的
∴我技術比較不好,請問一下,測短路是用聲音檔或是指針錶的 X1Ω, ...

你客氣了,我是用蜂鳴黨,用歐姆檔量8.5歐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會是 MOS 短路嗎,我猜的
∴我技術比較不好,請問一下,測短路是用聲音檔或是指針錶的 X1Ω, ...

MOS及穩壓均沒短路

由左至右
AIC1084:ADJ1.2V   VIN4.6V    (1117L) U8:OUT3.3V  U6:1.7V    U5:1.7V   U73.3V

楼主:
引用 网友A:
CHIMEI 奇美 TL-47X7000D 倍頻板~優先處理

電容先全換新-->有畫面後若有油畫現象-->再動T-CON AS21-HG ...

電容全換了,還是一樣,拆下電容耐壓測試正常,MOS,穩壓IC電壓這樣正常嗎?

由左至右
AIC1084:ADJ1.2V   VIN4.6V    (1117L) U8:OUT3.3V  U6:1.7V    U5:1.7V   U73.3V

上述3顆電容正極對地8.5歐姆正常嗎?

网友C:
从测量结果看,电压可象是正常的

手模下培频板上的大芯片看有没有温度?

或测量下培频板输出的LVDS信号电压是否正常?

网友:
T-CON電壓量看看

网友D:
我遇到的這種狀況通常
T-CON 或主板的主IC過熱
參考看看!!

网友E:
樓上的巨風大正解,測量tcon有沒有輸入電壓12v 及tcon輸入處有沒有lvds信號電壓(可查面板定義)大約1V左右,沒有LVDS信號電壓的話,再量主板到倍頻板LVDS信號有沒有,如果有輸入但倍頻板沒輸出,應該是倍頻板主晶片掛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从测量结果看,电压可象是正常的

手模下培频板上的大芯片看有没有温度?

倍頻板,主晶片有溫溫的,輸出至T-CON接口 電壓1.1-1.6V

楼主:
GAMMA電壓不正常,1腳4V2腳8.6V

V33=3.3V,VS18V=1.8V正常

FP1保險絲沒斷12V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遇到的這種狀況通常
T-CON 或主板的主IC過熱
參考看看!!

主板上IC:KIREIDA  0845,與T-CON左邊這顆,稍燙手,AS21最燙

楼主:
引用 网友E:
樓上的巨風大正解,測量tcon有沒有輸入電壓12v 及tcon輸入處有沒有lvds信號電壓(可查面板定義)大約1V左右,沒 ...

LVDS沒電壓信號

网友:
引用 楼主:
主板上IC:KIREIDA  0845,與T-CON左邊這顆,稍燙手,AS21最燙

GAMA IC 先換了吧!!

楼主:
1.AS21-HG焊好了,有主選單畫面

無法掃描數位電視,色差輸入,播VCD畫面黑白,無彩色

GAMMA電壓1=12.6V*2=12.5V*3=11.4V*4=10.8V*5=10V*6=9.6V*7=9.3V*8=8.9V*9=7.6V*10=7.35V*11=6.02V*12=5.95V*13=4.55V*14=4.05V*15=3.7V*16=3.3V*17=2.5V*18=1.7V*19=0.5V*20=0.18V

SIN1,SIN2=1.6V

兩顆發燙有點可疑:TPS65161及QP3標示12W這顆是穩壓IC嗎?幾V如何量測?

補充內容 (2018-9-10 05:09 PM):
**補充;可以了,用視訊2,有彩色了,現在剩數位電視無法掃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