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Panasonic TH-L42E30W 紅燈閃14下的問題維修求解

楼主(2018-08-29):
Panasonic TH-L42E30W 插電源線按電源開關後自動開機,可以正常欣賞電視節目30秒後就無聲無影,可是電源綠色指示燈仍然亮著。按掉電源開關再按壓一次電源開關時換成紅色指示燈會連閃14下,一直重覆閃紅燈14下就是不給開機,怎麼維修才好呢?
拆機殼查看黃色POWER板,把疑似有問題的 450V 82uF 電容給換了,情況還是一樣沒有改善,是不是換一張黃色POWER板就行了嗎?
或是其他版塊出了問題才會這樣呢?求助先進前輩們給個維修的方向。

型號牌

型號牌

版名求解?

版名求解?

版名求解?

版名求解?

网友:
會不會是主機板壞了,

楼主:
有可能喔! 但要怎麼著手呢?

楼主:
補一張換 450V 82uF 為 400V 100uF

网友:
Panasonic TH-L42E30W 主機板TNPH0932......參考用

楼主:
哇 ! 太強了連閃14下的都有,怎麼下手好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補一張換 450V 82uF 為 400V 100uF

这样换电容,有点帽险,

如果是PFC那个哈!很快就会爆炸喔

楼主:
喔 ! 賣電容的電子材料行說吃110V的電源板400V就可以了,他沒有我要的零件所以就買來換,如果一定要用450V那只好向別家再買來換。

网友:
先查电源板各输出电压是否正常,

如果正常再查其它板块。

楼主:
問題來了,輸出接頭什麼都沒標示,只標1和16,那要量那些點才知道正常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喔 ! 賣電容的電子材料行說吃110V的電源板400V就可以了,他沒有我要的零件所以就買來換,如果一定要用450V ...

单纯作为110V滤波,用200V耐压就行了,

问题是42寸的电视机,通常都有PFC升压电路;

PFC电路正常的话,那个电容两端电压是380—400V;

你不认为帽险吗?

楼主:
這樣算冒險了! 還是買一個原規格來裝比較妥當。請問電容兩端的電壓 380V-400V 是DC或是AC ?

网友:
答案:是DC

楼主:
這麼高壓的DC,萬一被電到會GG嗎? 怕怕!

网友:
電流量還電不死人,修電源板訣竅,量測出故障零件或拆板看線路,只要你有插電請你務必對大電容放電,有次
沒放電都放3-5分碰到pfc 周邊ic出火花ic擊毀.放電電阻要用水泥電阻,或網路買有led指示的放電置具還蠻好用的

网友:
依閃14下的錯誤訊息來看,我會猜是有一顆STM的rom ic掛了~rom一般會有寫資料在裡面…更換的話可能要去找裡面的bin檔來燒錄~買得到殺肉板換掉可能是最快的方式

网友:
引用 楼主:
這樣算冒險了! 還是買一個原規格來裝比較妥當。請問電容兩端的電壓 380V-400V 是DC或是AC ? ...

網路搜尋一下電容特性、
不然換錯、
會放鞭炮…

网友:
14下有可能是電源板某處元件異常,也有可能是主機板某處元件異常,要判定主板故障或是電源故障
開機時去量測A02的第11~13腳順間電壓,是否有量到P15V輸出的16V,如果沒有就電源板問題,如果有就是主機板問題

楼主:
TO JACKCHOIU :在露天查不到"有led指示的放電置具",可以給個連結嗎?

TO vedncv :經您的提示想到電視故障前,有用筆電插HDMI看電影,會不會就這樣ROM就給燒了。

TO sandy319 :謝謝您的提醒,我四年前有完修新典冷氣機,只是太久沒弄了還是多請教版上的先進較安全,我會小心的。

TO hankhu :好的 ! 先檢查11~13腳看有無電來,那請問電表的負極棒要接在那裡量測呢?

网友:
負極接機殼鐵片處

网友:
沒屋頂網站你打電容放電器,右邊看見一 個有水泥電阻那個,他有空板50元自己買材料裝和組好的200-350之間
忘了你跟賣家露露通,我不太會貼圖抱歉
https://find.ruten.com.tw/s/?q=% ... E%E9%9B%BB%E5%99%A8
你複製貼上比快

楼主:
TO JACKCHOIU :用這個自製工具可以嗎? [維修工具] 高壓電容放電器 http://bbs.pigoo.com/thread-46723-1-1.html

TO 小冬瓜 :謝謝 ! 負極接機殼鐵片處。

楼主:
插電未開機:
C7301電容 158V-
P02-2腳 5.8V
其他腳無電壓

開電源:
C7301電容 387V
P02-2-5.8
P02-4-16.1
P02-5-16.1
其他腳無電壓

故障時:
C7301電容 156
A02-5   3.2V
A02-8   5.8V
A02-9   0.1V
A02-11 1.9V
A02-12 1.9V
A02-13 1.9V
A02-15 5.7V
其他腳無電壓

根據以上檢測所得資料,那就是電源板有問題了,接下來該怎麼繼續進行呢?

另外有一個現象求解:
檢測 C7301電容為 156V時,如果把電錶的黑色指針移接在機殼時,量得數值只剩15.1V,怎麼會變成這樣子呢?

楼主:
開電源:
C7301電容 387V時電視正常可以看

楼主:
故障時:
檢測 C7301電容為 156V
與插電未開機時所檢測 C7301電容 158V相近

网友:
pFC升压电路不正常吧!从网上找有关资料学习工作原理再来慢慢修,不然将故障扩大就麻烦啦!

网友:
机外壳地和pFC电路的地是不相同的喔,搞清楚这点你就明白了什么测到的电压会不同

楼主:
量測電源板紅色圈起來的二極體可能有問題,解焊下來量測竟然一向是200多歐另一向是1,那就不是這個元件損壞。
裝回去開機用電扇第一速吹電源板,可以正常開機也可以延長觀賞時間,最後還是黑屏無聲了。
推測可能某個元件太熱撐不住才造成故障,請問版友們接下來該怎麼做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量測電源板紅色圈起來的二極體可能有問題,解焊下來量測竟然一向是200多歐另一向是1,那就不是這個元件損壞 ...

二極體島通有數據是正常,反之顯示1,也就是不通

這顆沒啥問題!!

楼主:
根據巨風的提示再查閱PFC電路相關資料,在大電容和電感之間有個升壓二極管,本機的大電容在工作正常時電壓為387V,當故障發生黑屏無聲時電壓僅存156V。
由此現象推測升壓二極體已衰弱,所以不耐久用,這樣算找到故障點了吧!

楼主:
在地買不到可用元件,只好上網找尋代用品,今天零件寄來了,換上後------完修。

楼主:
感謝以上所有在本篇發言的前輩,先進和版友們!!

网友:
找出pfc的pwm ic 確定vcc電壓是否正確,通常都15.4左右不足旁邊濾波電容換掉,(依ic不同也會有所改變)mosfet先確認是否短路,
如果真有心去把pfc回路搞懂,液晶電視幾乎都是pwm迴路舉凡電源,ccfl高壓版led升壓都是,不懂是很難修的
出來的,最近潛水看文章發現有些人只想速成甚至基礎電子學都不懂.這樣就有違壇主本意.這是一個很好的網站知識豐富,不懂得學習太可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