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oeman】在影片裡使用新細明體竟然要付錢?

楼主(2018-08-30):
【Joeman】在影片裡使用新細明體竟然要付錢?小型網路創作者的困境!
[youtube]BY-aKJs30Ac[/youtube]

本身或是有親朋好友是YouTuber的網友應該要關注一下這件事,因為,可能遲早會受到影響的。

网友:
天大的消息, 誰也沒想到新細明體和標楷體不能亂用
果真是養兵千日用在一時  先養肥你  再宰殺你
只能這樣囉  誰叫有智慧財產權呢

网友A:
痞酷網也有幾部教學影片,好加在沒有營利......

网友:
我是怕這是個開頭,後頭類似情況的會更多。
在 Linux 系統下,很多中文字部份都是使用 華康字型, 尤其初期發展階段。
不過現在可用的字型太多了, 為用一定要用華康的字型呢!像大陸全真字烈或谷哥都用免費的字型可用啊!
把華康打入歷史囉!

网友:
引用 网友A:
痞酷網也有幾部教學影片,好加在沒有營利......

一個收 20K, 這太好A了吧,100 人收多少, 大家可試算一下!
難道一定要用華康, 用其它字型不行嗎?

网友B:
不用付錢的。華康已經把使用權賣斷給微軟了,當我們買下微軟的產品時,也一同買下了使用權,這就是倚天,華康等公司倒閉的原因,因為中文系統從WIN3.0開始內建(倚天幹的好事,把BIG5碼也賣了),所以中文系統再也賣不出去了,國喬比較倒楣,砥死不從(微軟最早是中意國喬的),可惜不敵大環境,也只有收攤。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用付錢的。華康已經把使用權賣斷給微軟了,當我們買下微軟的產品時,也一同買下了使用權,這就是倚天,華 ...

影片中有說,只要有營利行為,使用了內建的華康字型,也是要付錢的。

我是不清楚這些權利細節的問題啦,不過,這位影片作者在影片中是很肯定的說是要付錢的。

所以,老大才會說:好加在沒有營利......

网友:
引用 楼主:
影片中有說,只要有營利行為,使用了內建的華康字型,也是要付錢的。

我是不清楚這些權利細節的問題啦, ...

他被削了,可以拉微軟出來一起打官司,要付錢也是付給微軟。

网友C:
若真的要收費, 其實, 細看很多影片, 用的都不是華康字型,這應該能避開這個問題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若真的要收費, 其實, 細看很多影片, 用的都不是華康字型,這應該能避開這個問題吧! ...

用系統內建的字號,應該都沒問題,就拿微軟新明細、楷書來說,除了上面的使用權問題,您用的是微軟的字型,並不是華康的字型,因為微軟已經重新制作過,字型的式樣及產生方式跟華康完全不同。

网友D:
引用 网友B:
用系統內建的字號,應該都沒問題,就拿微軟新明細、楷書來說,除了上面的使用權問題,您用的是微軟的字型 ...

https://applealmond.com/posts/37573

其實, 這完全是看廠商間的授權合約而定,
微軟拿了華康字, 即使再重製, 用的也是原華康字型的架構..
那, 微軟和華康間的授權模式為何?
又, 微軟能讓使用者使用的授櫂為何?
應該不會有人, 也沒有人, 能拿到那份合約來討論的..

至於, 是不是該由微軟出來保護使用者?
還是得找到微軟的授權說明才能討論!

參考資料: 22年前, 牛賣過研澤字型...

网友B:
引用 网友D:
https://applealmond.com/posts/37573

其實, 這完全是看廠商間的授權合約而定,

點矩陣的字型可以說是華康的字型,可是WINDOWS是向量字,再說楷書是中華文化,又不是華康發明的,只要不侵犯製作及產生的方法,誰都可以創作,而華康的楷書for WINDOWS又是另外一個產品了,記得沒錯的話,當出是以『華康金蝶』的名字發售。

网友:
引用 网友B:
點矩陣的字型可以說是華康的字型,可是WINDOWS是向量字,再說楷書是中華文化,又不是華康發明的,只要不 ...

最早, 點矩陣字型是在DOS下的中文系統下, EX: 倚天中文
那是個用PE2+ESC command做字型列印控制的時代, 而且只有16x16,  24x24的中文字型能用..

後來, DOS下出了無版印刷排版軟體, 所以進入向量字型時代, EX: 莎士比亞, 畢昇..
那是個滿路都能看到 "堪亭流" 的時代, 由其是在名流100的前蓋上貼著 "追風"

再後來,  Windows 3.1出來了, TureType中文向量字型產生二大分岐,
以研澤的外框組字和華康的筆劃組字為主..
然後, 後面又陸續的出了不少中文字型.. EX: 金字帖, 金梅, 富漢通, 中國龍....
再來, 因應網路發達, 也開始有所謂的開放字型能下載.. EX: 王宗漢..
再後來, Windows轉向使用OpenType... 這個是牛還在熟悉中的時代..

人人都可以創造字型是沒錯! 因為中文字的編碼是有固定的方式的(內碼)..
但只要能被字型廠商證明比對出在單個字型內, 有一樣的做法,
這就可以被認定是抄襲或是侵權.. 即使現在寫軟體的業界都是這樣搞的!

所以, 問題還是得要回復到,
Microsoft Windows給使用者的授權使用模式是什麼.
而當使用者有使用到Windows Font做出營利作品行為時,
是由Microsoft要求使用者付費? 還是字型廠商仍保有其著作權, 並能要求使用者付費.. (賣斷, 或是賣使用櫂的概念)

合約拿出來, 法務站出來, 一切就可以被說明解釋..
但基於商運合作關係, 這個解釋不一定是使用者能理解的...

网友E:
  MS 的企網 說明, 大意為它的字型授權分四類, 欲知是哪一種類, 找到 MS OS 裡字型檔, 滑鼠右鍵選 "屬性" 即可見. 新細明體 & 標楷體在 Win OS 裡的資料夾 \Windows\Fonts

  使用 FontForge 打開之後, 可以看到更詳盡的授權說明資訊: You may use this font to display and print content as permitted by the license terms for the product in which this font is included. You may only (i) embed this font in content as permitted by the embedding restrictions included in this font; and (ii) temporarily download this font to a printer or other output device to help print content.

  簡單說, 新細明體 & 標楷體至少是可以 "Editable embedding allowed", 而這個動作, 並沒有不限制商用文件! 法律的玩意兒, 沒有寫的不代表可以做.

  商用人士用 MS OS 字型做簡報, MS 當初取得字型合作商的授權時, 會讓用戶陷入做份簡報動輒得咎的窘境嗎? 這就需要 MS 表明立場了.

  又, MS 的 Font redistribution FAQ :

   Can I embed Microsoft fonts in my documents?
   Embedding allows fonts to travel with documents. Most fonts distributed with Microsoft products allow embedding. To check a font's embedding permissions, right-click on the font file and choose 'Properties'.
   There are 4 levels of embedding permissions:
    'Print and preview' fonts can be embedded in a document, provided the user reading the document cannot edit the content of the document.
    'Editable' fonts can be embedded within content that can be edited by the user.
    'Installable' fonts within a document may be permanently installed by the user reading the document or a client application. In practice, installable fonts are treated like editable fonts by most client applications.
    'No embedding permissions' prevent fonts from being embedded in a document.

  MS 有講; 但, 手冊 | 說明檔有多少用戶會閱讀呢?

  授權有分個人及商業使用. MS 只是買下威鋒數位 (原名華康科技) 字型的個人使用權. 如果用威鋒數位字體輸出媒體發表或販售的話,即非 "個人使用", 要另外向威鋒數位再買 "商業使用權".

  而 "水果牌" 就 "買好、買滿" 商業使用權, "麥金塔" 用戶用 OS 字型製作商業作品就無須另外買授權.

  若真的怕 "陷坑", 就用 "自由字型" 或部份的 "開源字型" 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E:
MS 的企網 說明, 大意為它的字型授權分四類, 欲知是哪一種類, 找到 MS OS 裡字型檔, 滑鼠右鍵選 "屬性"  ...

大家上面所談的授權,都是微軟所聲稱的授權方式,請不要誤會了,華康比較古意,只有一種授權方式,就是合法購買,無限制使用。

另外提供蕭雄淋先生『電腦字型之著作權保護』的論述,請參考。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大家上面所談的授權,都是微軟所聲稱的授權方式,請不要誤會了,華康比較古意,只有一種授權方式,就是合 ...

在蕭雄淋先生『電腦字型之著作權保護』的論述的結語中有下列兩句:

1. 目前大部分的電腦字體,無論是新細明體或標楷體等,皆無原創性,不受著作權法美術著作之保護。

2. 再者,電腦字型之著作權保護,依1973 年維也納協定及英國、香港著作權法之規定意旨,應不及於利用電腦字型輸出個別字體之使用(例如印製書籍、海報等)。

-------------------------------------------
不過,我搞不大清楚上述兩點究竟是他的個人見解、還是就是我國目前法律實務上的做法。

而且,那篇文章已是將近7年前的舊文了,可能法律條文已經修訂過多次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大家上面所談的授權,都是微軟所聲稱的授權方式,請不要誤會了,華康比較古意,只有一種授權方式,就是合 ...

華康字是有分授權方式的, 即使是買斷, 也是有使用限制...
https://www.dynacw.com.tw/business/licensing_usage.aspx

牛同意 Nessie 大說的 "法律的玩意兒, 沒有寫的不代表可以做."
即使合約拿出來, 如果合約條文上沒有條列得很 "清楚", 那就又有太多的發揮空間!

如果 蕭雄淋先生 的論述是台灣法界能接受的,
那麼, 受到要求支付侵權費用的Youtube應該可以集體委任, 打一個一定嬴的官司!

Nothing is free, 這本來就是應該有的認知..
牛也同意該付費, 但更希望是能做 "合理" 的收費! 而不是齊頭式收費!

网友C:
引用 网友D:
華康字是有分授權方式的, 即使是買斷, 也是有使用限制...
https://www.dynacw.com.tw/business/licensing ...

如果 蕭雄淋先生 的論述是台灣法界能接受的,
那麼, 受到要求支付侵權費用的Youtube應該可以集體委任, 打一個一定嬴的官司!

Nothing is free, 這本來就是應該有的認知..
牛也同意該付費, 但更希望是能做 "合理" 的收費! 而不是齊頭式收費![/quot

我也贊同,問題是使用者是否能被明確的告知,而非業者搞個坑來坑人!總之, 總之這種行徑很缺德!

可想而之,下一步, 網頁使用華康康字体也要被收費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如果 蕭雄淋先生 的論述是台灣法界能接受的,
那麼, 受到要求支付侵權費用的Youtube應該可以集體委 ...

這個, 也是國人使用軟體時常有的壞習慣啦...
EULA (End User License Agreement) 應該沒人認真看過吧??
裝任何東西都是 "下一步, 下一步", 或是直接下拉然後想都不想就點了 "我同意"

在國外, 使用者可以因為軟體使用時發生的問題而告廠商,
所以, 軟體廠商會很注意所謂的權責區別!
這部份, 我們的使用者和廠商都還要再學習加強的!

現在的動作, 只是對有拿來 "營利" 的使用者收費..
把它想成是 "營利者付費" 就不太有爭議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C:
… 可想而之,下一步, 網頁使用華康康字体也要被收費了!

  已有 案例 了, 不過是發生在海峽對岸.

  微軟雅黑是隨著簡體中文版 Windows Vista 一起發布的字型, 也是 Windows Vista ~ 10 的系統預設字型, 字型供應商為中國方正集團.

  網民說被方正警告網頁不許使用微軟雅黑字體了, CSS 裡面的描述文件 font-family:"微軟雅黑"; 都不允許.
p {
 font-family:微軟雅黑;
}

  討論串中也有說應是指不能用 CSS 的 @font-face 的方式調用:
<style type="text/css">
@font-face {
  font-family: NewFont;
  src: url(字型檔案);
}
div {
  font-family: NewFont, 微軟雅黑, sans-serif;
}
</style>
<div>新細明體 & 標楷體也會 "比照處理" 嗎?</div>

  會不會連 HTML 也會被檢討呢?
<font face="DFKai-sb">標楷體</font>

  不過, 海峽對岸有一自助架站平臺的 Q&A 有較明確的說明.

  總之, 凡透過版權字型產出之任何形式媒體作為營利用途, 都得留心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已有 案例 了, 不過是發生在海峽對岸.

  微軟雅黑是隨著簡體中文版 Windows Vista 一起發布的字型,  ...

不過, 這種事都要看業主的心情, 想不想追究也就是決定權在它們, 不知道何時會出事!
業績好時就算了,不太理想就拿旗出來祭一下, 找幾個開刀, 誰要你們要用我的產品!XX

网友:
再來一段:提醒大家注意一下, 或者改用其它字型吧!
https://youtu.be/

楼主:
用新細明體和標楷體做影片字幕一定會構成侵害嗎?
https://tw.news.yahoo.com/%E7%94 ... 7%8E-060049247.html

電腦字型能不能受著作權保護?
http://www.copyrightnote.org/Art ... x?ID=9&aid=2562

网友:
因該字型並非該影片之主要元素,該影片也不是靠那字型賺錢,

就讓他告,法官也判賠不了多少錢,搞不好還不用賠....
當成為判例之後, 以後再告也拿不到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