瑞薩的燒錄器要怎麼選買

楼主(2018-08-30):
請問前輩,公司委外設計的產品我要做測試修改,設計的MCU是用瑞薩的,我只是要讀出內部Data Flash Momery的紀錄數值,修改誤差範圍後再燒回去驗證,在網路找到這2款E1與EZ的燒錄器,請問這簡易型的可以做讀出動作嗎?

我怕我買到只能燒的動作無法讀出。

EZ

EZ

E1

E1

网友:
直接問代理

网友A:
我也有使用瑞薩的單晶片,能不能讀出Data Flash Momery內容跟燒回有很多因素,也就是跟原本設計的程式有關,建議找所委外公司諮詢,請其說明讀出與燒回方法與設備,這應ˋ該是最直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也有使用瑞薩的單晶片,能不能讀出Data Flash Momery內容跟燒回有很多因素,也就是跟原本設計的程式有關 ...

因為就是案子之前已結案,不方便再回去找原設計處理,所以才要我們自己看能不能自己處理。

网友:
引用 楼主:
因為就是案子之前已結案,不方便再回去找原設計處理,所以才要我們自己看能不能自己處理。 ...

照理說,如果原始設計包含往後由客戶自己調教參數,結案時調教參數方法與設備都要一併轉移,包含data memory各位元組定義,這跟原廠用哪種設備讀出或燒錄無關,只有原始設計者知道,若是有連原始程式一併轉移,回過頭去解讀程式或許可以了解,但解讀程式也不是那麼簡單的事。

就我用過的Renesas單晶片裡,有一些功能在開放的資料手冊上沒說明,尤其跟程式碼燒錄跟保護相關,必須另外簽屬文件才會給紙本,這部分比較封閉。

像做過某型控制器軟體,更新檔放在網站讓客戶自行下載更新,但被更新的單晶片必須已經內含舊版本軟體,傳輸過程經過加密,進到晶片裡解密再燒錄進去,這就要用到原廠說明書裡沒寫的保護功能,以防客戶拿顆空白晶片複製。

PS:
Renesas 單晶片族系眾多,初期是由 Hitachi、NEC、Mitsubishi 合併而成,後來陸續又併購了其他廠家,現在連 Intersil 也併入Renesas,沒說明是那個型號單晶片,這範圍太廣了。

网友:
一般來講,程式第一次執行前的初始資料,會寫在程式記憶體裡面(Programming - Flash memory),程式執行前程式碼會做各種的初始設定,程式碼會偵測 Data Flash Momery有無存入參數的數值,假如無資料表示它是第一次執行,程式碼會寫入Data Flash Momery第一次的初始參數的數值,廠商生產只需燒入程式碼不需要燒Data Flash Momery,程式碼設定初始參數的數值後,假如以後要修改參數的數值,也會依程式設計師設計的方式,執行狀況由程式碼控制下做修改,因為參數的數值格式有很多種(8位元,16位元,32位元,64位元有號數或無號數或浮點數..........) ,及數值大小範圍都必須在程式碼控制下修改,單晶片燒綠器讀出來參數的數值亂修改,風險很大會有意想不到的壞結果,廠商應該不會有這樣設計,

网友:
一般 ic 燒錄時都會燒保護,保護後是讀不出來的

你都有 source code 直接改,別想從舊的讀出來了

(除非 原本的程式就有留下讀取的功能,否則你是讀不出來的)

如果你不懂mcu ,建議你還是直接外包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