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national nr-a560me電冰箱 不能除霜

楼主(2018-08-30):
請問各位大大

圖一  結霜部分 我已清理了2、3次了 每次清完 沒幾天又結霜  冰箱不冷了

小弟試著有找過除霜定時器和爬文  不確定 是不是有找到除霜定時器(圖三紅圈)

還是 找錯了

麻煩大大們請指點一下 謝謝

附上線路圖和小盒子

圖三

圖三

圖二

圖二

圖一

圖一

网友:
先換除霜定時器

要注意腳位是否一致

网友A:
你的冰箱是電子式控溫,沒有定時器

先量一下電熱管是否正常,你的發熱消耗功率是 180(W)
電流是 : 180(W) / 110(V) = 1.63....(A)
所以電熱管阻值為 : 110(V) / 1.63(A) = 67.48....(歐姆),大概在67~69之間

電熱管若正常建議先將化霜感溫器換掉(固定在冷排上),不行在換基板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冰箱是電子式控溫,沒有定時器

先量一下電熱管是否正常,你的發熱消耗功率是 180(W)

請問 感溫器是在圖一中嗎 謝謝

网友:
引用 楼主:
請問 感溫器是在圖一中嗎 謝謝

應該是左上角,固定在冷排上

网友A:
你的基板有修理過,啟動壓縮機的繼電器居然被改成冷氣壓縮機在用得繼電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的基板有修理過,啟動壓縮機的繼電器居然被改成冷氣壓縮機在用得繼電器

T大  這兩個可以代互相代用嗎?
在特性上我的認知不一樣、
還是壓縮機的啟動器改放在這邊。

网友:
先量一下電熱管是否正常,你的發熱消耗功率是 180(W)
電流是 : 180(W) / 110(V) = 1.63....(A)
所以電熱管阻值為 : 110(V) / 1.63(A) = 67.48....

插頭拔掉.電路板 7號(棕).9號(黑).(歐姆),大概在67~69之間.
除霜時要有110V.
除霜RELAY.前有電晶體控制.

楼主:
感謝各位大大的回覆  有點超過我的能力值了 還是去找師傅來修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T大  這兩個可以代互相代用嗎?
在特性上我的認知不一樣、
還是壓縮機的啟動器改放在這邊。 ...

兩顆繼電器功能都相同,冷氣的耐電流大很多,有點殺雞用牛刀的感覺
只是不知道驅動繼電器線圈的電流足不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