飛利浦檯燈不亮,不知型號

楼主(2018-08-31):
使用很久的檯燈,日光燈燈管型,昨天忽然亮度閃爍關掉重開亮度變得很暗,
以為燈管壞掉了換全新燈管居然完全不亮,想必又有功課做了,
拆開一看事件不單純外觀上完全看不出哪裡壞,簡單東量西量還是找不出來,
仰慕這裡高手如雲特來請益該從哪裡下手??

网友A:
你沒說你量了什麼?保險絲是好的嗎?電容、電阻有短路嗎?有哪裡斷線嗎?二個大散熱片的晶體是好的嗎?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沒說你量了什麼?保險絲是好的嗎?電容、電阻有短路嗎?有哪裡斷線嗎?二個大散熱片的晶體是好的嗎? ...

大大說的對!先從保險絲下手ˋ!看起來好像壞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沒說你量了什麼?保險絲是好的嗎?電容、電阻有短路嗎?有哪裡斷線嗎?二個大散熱片的晶體是好的嗎? ...

保險絲是好的,量了二極體因為二極體在不拆時兩端阻抗會相差比較大,量了大顆的電容用傳統指針型三用電表可以看到明顯充放電現象,晶體還沒量可能要拆下,
不知道各位的經驗哪個元件最可能是兇手??

网友A:
引用 楼主:
保險絲是好的,量了二極體因為二極體在不拆時兩端阻抗會相差比較大,量了大顆的電容用傳統指針型三用電表 ...

建議沿著110進來的地方量看看電壓到哪邊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建議沿著110進來的地方量看看電壓到哪邊掉了~

拆了電晶體,一顆已經擊穿了三隻腳都互相導通,另一顆量起來正常,
不過麻煩來了,晶體上的號碼被磨掉了
這個DA做甚麼用怎麼店阻檔位沒有一個可以量到導通,
雙向二極體做甚麼用啊

网友B:
由圖一來看, 這電容肯定漏了液 ~~

請先把機板用酒精或其他溶劑清洗乾淨 !

把這2顆電容拆下換了 !!

网友:
引用 楼主:
拆了電晶體,一顆已經擊穿了三隻腳都互相導通,另一顆量起來正常,
不過麻煩來了,晶體上的號碼被磨掉了

RE:雙向二極體做甚麼用啊
DB3  DIAC 雙向閘流體  雙向觸發開關

雙向觸發開關
雙向觸發開關其構造與前面之電晶體類
似,電晶體是三端元件,而雙向觸發開關則是
雙端元件,其構造、符號與電壓/電流特性曲線
如圖 7 所示。在圖 7 中,當兩端之電壓未超過
轉態電壓時,雙向觸發開關是無法導通的,一
旦超過轉態電壓,其兩端之電壓差會變的相當
小。此時雙向觸發開關會持續導通,直到電流
降至比保持電流小時,雙向觸發開關又轉成不
通狀態。雙向觸發開關通常用於功率控制電路
上,常與三端觸發開關互相搭配使用,以確保
在施加電壓做正向與負向變動時,能夠對稱觸
發。

网友C:
引用 楼主:
拆了電晶體,一顆已經擊穿了三隻腳都互相導通,另一顆量起來正常,
不過麻煩來了,晶體上的號碼被磨掉了

電晶體用13003即可,省電燈泡裡都會有,標示DA的是DIAC,是雙向觸發二極體,用電表量兩端都不導通是正常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C:
電晶體用13003即可,省電燈泡裡都會有,標示DA的是DIAC,是雙向觸發二極體,用電表量兩端都不導通是正常 ...

很少看到13003是TO-220,還是用13005或13007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很少看到13003是TO-220,還是用13005或13007

13003有TO-220包裝的喔,拆過的省電燈泡大都是TO-220包裝的13003

网友:
引用 网友C:
13003有TO-220包裝的喔

13003我看過的都是SOT-32(TO-126)跟TO-92

网友:
引用 网友C:
13003有TO-220包裝的喔,拆過的省電燈泡大都是TO-220包裝的13003

哈!這家UTC 居然把各種規格做全了

网友E:
依版規不是要有型號嗎?
如果有型號會比較容易尋找範例…

楼主:
引用 网友E:
依版規不是要有型號嗎?
如果有型號會比較容易尋找範例…

回大大!
因為檯燈久遠所以不知道檯燈型號,第一張圖上有電路板的標示,不知道這個是否就是型號。
真的很抱歉,如果因為這樣違反板規實屬無奈請大大見諒。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由圖一來看, 這電容肯定漏了液 ~~

請先把機板用酒精或其他溶劑清洗乾淨 !

那兩顆電容應該是電解電容,沒鼓起大大看到的應該是灰塵,三用表在沒解焊時量測有明顯充放電現象,
為確保會把它解焊下來測量,謝謝大大提醒。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兩顆電容應該是電解電容,沒鼓起大大看到的應該是灰塵,三用表在沒解焊時量測有明顯充放電現象,
為確 ...

這你就錯了~

它没鼓起來 , 是因為早就漏光了 , 要怎麼鼓 ?

楼主:
引用 网友C:
電晶體用13003即可,省電燈泡裡都會有,標示DA的是DIAC,是雙向觸發二極體,用電表量兩端都不導通是正常 ...

感謝大大指教,受益良多已在沒屋頂購買13003,到貨後來給它焊上,試看看,
這種檯燈基本上也算是省電燈泡的一種,都是日光燈型,只是省電燈泡把燈管做成捲曲狀再用一個外罩包起來,
所以電路算是電子式啟動器加安定器,所以您說確實有道理,省電燈泡內應該有這顆晶體。

請問電晶體不是BEC嗎?他電路板怎麼印IOA啥道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很少看到13003是TO-220,還是用13005或13007

https://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650719738447

大大這個可以嗎?

网友F:
幾瓦的燈,如果是27W的,要用13009或2SC4242才夠力,注意是NPN還是PNP
燈座裡看一下,如果藏了一顆積層電容,順便換新

网友:
引用 网友F:
幾瓦的燈,如果是27W的,要用13009或2SC4242才夠力,注意是NPN還是PNP
燈座裡看一下,如果藏了一顆積層電容 ...

喵大人是專修飛利浦檯燈!!

用13003會放砲....

我有一台飛利浦天秤座27W的,
原本是觸控開關,
改用13003放砲,
又燒電阻,
最後乾脆改一般開關,
完修~~

网友:
引用 楼主:
回大大!
因為檯燈久遠所以不知道檯燈型號,第一張圖上有電路板的標示,不知道這個是否就是型號。
真的很 ...

建議搜尋本論壇"飛利浦檯燈"
有很多案例都有這顆的規格..
省電燈泡的要看幾w的,
相同w才能代用,
有些會提醒換完這棵,
燈泡也要換新的,
不然還是會燒此零件...

楼主:
翻了臺座下面是這個型號的檯燈
裡面電容一個量不到充放電明顯壞掉了

這是哪牌子的電容,規格?
拆一個好的去電子街洋X幫我量一下是26UF的無級性電容
可是買不到這樣的電容耐壓要超過110V的,因為他跨接再保險司過來的一端
買了一個22UF100V的,

也把之前的晶體換成13007,插電保險絲燒斷
不知道那裡的問題??

网友:
如果你不想買IC..
舊的省電燈泡裡面 有機率可以拆到1開頭的

网友G:
引用 楼主:
翻了臺座下面是這個型號的檯燈

裡面電容一個量不到充放電明顯壞掉了

這2顆紫色的電容,通常是 22UF200V(250V) 電解電容(有極性)。

這燈管應該是27W的。

网友G:
先看看這帖,記得以前有看過。同型號。

檯燈有時亮有時不亮,是何原因?
http://bbs.pigoo.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37705

楼主:
引用 网友G:
先看看這帖,記得以前有看過。同型號。

謝謝你的指點,連結的那個檯燈跟我的是一模一樣的燈,他的也是沒修好,我的是換了晶體換了電容一接電燒保險絲,至少我會一些電子零件測量方法,可以斷定燒一顆電晶體,一顆大顆的無極性電容完全不蓄電,但飛利浦不就是把晶體號碼磨掉要就是用你市面買不到的零件。
我的也是修不好放棄了買不到那顆大電容,我可以斷定那是一顆無級性大電容,且耐壓很高,因為它直接就跨接再AC過保險絲的兩端。感謝以上指點過我的先進,讓我增長不少,該檯燈已送資源回收改買LED3段觸摸式檯燈便宜又省電,差大陸做的心裡怪怪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這2顆紫色的電容,通常是 22UF200V(250V) 電解電容(有極性)。

這燈管應該是27W的。 ...

燈管是18W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謝謝你的指點,連結的那個檯燈跟我的是一模一樣的燈,他的也是沒修好,我的是換了晶體換了電容一接電燒保 ...

那兩顆不是無極性電容 !

那是一個倍壓電路 !

電源供應器110V / 220V切換開關的討論
http://bbs.pigoo.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3673

當然用無極性的也可以 ~

你的電路板上也沒多少零件 , 每顆都檢查一遍 ,不難找出問題 !! (25顆 不含保險絲 )

只要不是那個 2 個 [變壓器] 有問題 , 要修好應該沒啥困難!

网友H:
引用 网友B:
那兩顆不是無極性電容 !

那是一個倍壓電路 !

請教
這照片上的元件標示,是小畫家畫的嗎 ?
(辛苦了)

网友:
引用 网友H:
請教
這照片上的元件標示,是小畫家畫的嗎 ?
(辛苦了)

對啊 ~

這樣一來比較看的清楚吧 !

网友I(2018-09-30):
修這種檯燈最嘔的是先買了專用的PL燈管,然後花精神買零件,還是沒找出原因,最後棄修,但買來沒用的燈管不給退ㄚ~~

楼主:
引用 网友I:
修這種檯燈最嘔的是先買了專用的PL燈管,然後花精神買零件,還是沒找出原因,最後棄修,但買來沒用的燈管不 ...

這種電路總共也不到30顆零件就算全部都換掉也沒多少錢?
重點是一些零件沒編號不就是市面買不到

网友:
引用 楼主:
這種電路總共也不到30顆零件就算全部都換掉也沒多少錢?
重點是一些零件沒編號不就是市面買不到 ...

找一塊好的省電燈泡電路板換上,最省事。
或是網購電子安定器。

网友:
飛利浦有些檯燈的固定支架老是不緊,甚至會垂頭,若是塑膠支桿底部(PLEU23207)還可能會斷,要自己強化才行。

网友:
電容器故障的機率比較高  每次檢修我都是先檢查電容
再來就是檢查 會發高熱的零件 焊點有沒有裂開

不會修上網拍去買一個 電子安定器  來用也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