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種按鍵的腳,中間一個洞,有什麼特別的功用?

楼主(2018-08-31):
請問一下,這種按鍵的腳,中間一個洞,有什麼特別的功用?

网友:
中間是指何處?左上?鐵桿安裝處.

网友:
貼心小提示...
把問題問得精準.. 才是正確的發問方式!

网友A:
樓主不是在問接腳嗎?當然是穿線用,方便焊接。

楼主:
引用 网友A:
樓主不是在問接腳嗎?當然是穿線用,方便焊接。

是機器穿線嗎?
一般的DIP焊接,像電容,腳是直直一根,不需要什麼特別的設計,
或是像圖中的彎腳,應該是可以避免掉出來,

這種設計的腳,是應用在什麼地方?
方便的話,是不是可以請你說明的清楚一點?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機器穿線嗎?
一般的DIP焊接,像電容,腳是直直一根,不需要什麼特別的設計,
或是像圖中的彎腳,應該 ...

這種類型的開關不單是只用在基板上...
例如: 熱水爐點火開關
(圖片取自網路)

网友:
michtw 發表於 2018-8-31 0|3:12 PM
是機器穿線嗎?
一般的DIP焊接,像電容,腳是直直一根,不需要什麼特別的設計,
或是像圖中的彎腳,應該 ...

很多的應用、
只要是機械式的接觸、
都需要那擺臂。
還沒聽過穿線應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機器穿線嗎?
一般的DIP焊接,像電容,腳是直直一根,不需要什麼特別的設計,
或是像圖中的彎腳,應該 ...

一般直角大半是插入PCB板中作焊接,而中間穿洞大半是應用在非插入PCB的應用,而是利用腳上的2根螺絲固定在其他面板上,再搭配外接焊線穿洞繞線方式固定.

网友:
隨機看了網路上的 datasheet
說明是焊接用途

應該就如前面幾位前輩提示
牢固焊接穿線用途
像一些軍規設備強調可靠度 & 防震 &防鬆脫
都會要求焊接穿線還要打結.....等

參考檔案來源 : 微動/押扣開關   Omron Electronics D2F-01-D3

网友:
水塔的浮球開關其實也是一個超大顆的微動開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