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G WF-M75SC 啟動後逼逼叫故障

楼主(2018-08-31):
南部連日下雨..好不容易昨天沒雨了
結果洗衣機竟然出怪手
本來是想可能是連續下雨陽台比較潮濕
機器秀抖..就把基板拆開用吹水機全部吹乾
無奈裝回後啟動一樣是這樣的狀況

開機後隔幾秒鐘水位那高中低少的燈號就開始閃爍..並且發出刺耳的逼逼聲

有爬文檢查磁鐵的部分...我蓋子確實沒有磁鐵
但之前也是這樣用了好一陣子

後來去買了塊二手機版回來
換上後大約前一分鐘正常

正當開開心心以為解決了之後竟然那四顆燈又亮了

這回就跑去文具行買了磁鐵
往磁簧開關的地方吸.每個方向都是過了還是無法處理

還請各位高手幫我隔空抓看看..它是否還有救呢

网友A:
是水位開關異常喔,檢查線有無銅綠或水位開關故障

网友:
接線受潮氧化了,把和主板連接的插PIN(含公母座)滴幾滴WD-40,在多插拔幾次試試看 !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水位開關異常喔,檢查線有無銅綠或水位開關故障

請問大大水位開關長什麼樣子呢??

另外如何測試水位開關有無故障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請問大大水位開關長什麼樣子呢??

另外如何測試水位開關有無故障呢?

你既然都已經買二手機板
剩下就我說的水位開關或線路檢查一下
線路檢查有電表就量測基板到水位開關阻值沒電表就目視插PIN有無銅綠
(你說換上基板一分鐘沒跳故障個人猜測大概線路氧化檢查一下,尤其水位那個三PIN)
沒銅綠的話再私訊我寄一顆二手水位給你試試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既然都已經買二手機板
剩下就我說的水位開關或線路檢查一下
線路檢查有電表就量測基板到水位開關阻值 ...

大大您好..小弟還不能發短訊
小弟有將所有接點都拔起來噴WD40再插回..但是還是一樣的狀況
不知道該不該繼續找原因下去><

我在台南不曉得如要跟您買水位這樣多少錢呢

補充內容 (2018-8-31 10:34 PM):
以解決拉~~中古行找到一顆水位開關更換之後就正常了..
非常感謝各位大大隔空救援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