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igiT 吹風機 型號:AD-170 轉速變慢且發出怪味

楼主(2018-08-31):
DigiT 吹風機 型號:AD-170

這台吹風機吹到一半轉速突然變得很慢,且發出怪味
費了九牛二虎之力終於拆開(拆葉片時最難,曾經有請教過"雨知波自行維修"大)

用手轉馬達感覺不順卡卡的,也不是轉不動
從馬達側邊的小孔看進去,感覺碳刷磨光了
再繼續拆開馬達,拆開了,也壞到沒得救了!

確定碳刷磨光了,連馬達內的接觸面也因為短路燒焦了,難怪會有怪味!

想上網買個馬達來替換

*但問題來了,有沒有大大有經驗將舊馬達的黃色"銅套"移植過去新馬達上啊?

因為不管怎麼"撬"舊的銅套都紋風不動,又怕撬壞掉!
確定銅套有辦法拆下來換過去,再去買馬達

感謝~

网友:
我的感覺是既是馬達問題, 我認為已經沒有修護的價值了 !!

网友:
要用拔輪器(拉馬)才拆的掉,裝回去也是問題。

网友:
馬達壞了,
換一支新的吧~~

一般這都是失油卡頭髮造成的...

网友:
用熱風槍或火焰加熱看看~

网友:
尖嘴鉗一頭在軸心尖端,另一頭在銅套底部,夾看看。

网友:
反正你這個馬達也不要了, 建議用尖嘴鉗, 用槓桿原理, 找物件墊在馬達殼上, 用尖嘴鉗橇上來, 也可用尖嘴鉗輕鉗銅套下的軸心, 用榔頭敲軸心頂端.

网友:
我有一支電鑽,久未使用,電池漏液腐蝕到碳刷,中古商找到相同的馬達,將後面部分換上,你銅套有燒焦,用細沙紙拋光一下就可以。

网友:
一隻尖嘴鉗,用撥線處的孔,夾住軸心

再找一個比軸心小、比銅柱長的 的 金屬圓棒 頂住軸心,用硾子就能將 銅套打出來。

舊馬達已經壞了,拆不是太大的問題。

拆下後,銅套要裝回新的馬達,用舊馬達做支撐就能打回去。

楼主:
感謝各位的建議,我會找時間試試~

网友A:
蝦米呀~這玩意兒只要60塊?!
上次我的小牧田,也是碳刷磨光了,花了我250,不過買來已經有前面那個齒輪

楼主:
引用 网友A:
蝦米呀~這玩意兒只要60塊?!
上次我的小牧田,也是碳刷磨光了,花了我250,不過買來已經有前面那個齒輪

呵呵~
要是多一點$,然後前面是一樣的銅套,我也願意花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蝦米呀~這玩意兒只要60塊?!
上次我的小牧田,也是碳刷磨光了,花了我250,不過買來已經有前面那個齒輪

獅子大
下次可以考慮換碳刷

[點選有碳刷表]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獅子大
下次可以考慮換碳刷

Y大,這顆小馬達,設計上就是不給換碳刷。
邊殼敲凹八個點,不給拆。
我是沒有像樓主那麼給力,硬是把它撬開。
即便是拆開了,也買不到特規的碳刷,原廠都是小馬達一整顆在賣的。

网友C:
這一顆馬達應該不是12~24V的?印象中記得是110AC直接轉DC?

電壓可能要注意一下!

糟糕!記憶錯誤應該是小型手持電鑽,吹風機沒實際量過。

网友:
引用 网友C:
這一顆馬達應該不是12~24V的?印象中記得是110AC直接轉DC?

電壓可能要注意一下!

吹風機馬達是DC12V

楼主:
引用 网友A:
Y大,這顆小馬達,設計上就是不給換碳刷。
邊殼敲凹八個點,不給拆。
我是沒有像樓主那麼給力,硬是把它 ...

沒錯~
根本拆不了,硬拆之下就是報廢一途
若是堪用品千萬別拆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Y大,這顆小馬達,設計上就是不給換碳刷。
邊殼敲凹八個點,不給拆。
我是沒有像樓主那麼給力,硬是把它 ...

這八個凹點不用敲,
用斜口剪線鉗一邊在凹點殼外一邊在凹點殼內一撥就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