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nasonic 變頻洗衣機 NA-V130VB 出現 H09 故障 維修記事

楼主(2018-09-01):
第一次修到國際(松下)的洗衣機,還是變頻式的?新人一上陣就直接打 BOSS 級的敵人!這不會太誇張嗎?

故特發此文以茲記念。

================

開機後不久面板顯示 H09 故障。經查文指出為通訊異常。對維修人員而言,這可是一場惡夢呀,因為範圍太廣,你不能簡單的定位出故障,所以冒然去買新基板來換,常常會「捶心肝」。

現場簡單測試確認後,把故障範圍縮小到兩塊電路板(其實它也就只有兩塊電路塊而已)與連接線的問題,拆下基板拍好接線圖後帶回工作室處理。

這是變頻基板。

這是操作基板。

一開始就找到了兩個地方,因為它引起了我的注意。

先把必要的線接好來並上電。(其實說必要,實際也只有六條線而已)

然後,花了一點工夫(中略)確認了這六條線的定義。

變頻板︰白=GND,棕=5V,黑=TX1,粉=RX,橙=TX2,紅=15V
操作板︰白=GND,棕=5V,黑=RX1,粉=TX,橙=RX2,紅=15V

在缺乏更詳細資料的前提下,要快速找出問題所在,動用示波器來定位是最佳選擇。

量測三條信號線。

很快發現,粉色這條線的波形明顯異常,不合常態。

又發現操作基板上的三顆保護用二極體嫌疑最大,三用電表量測後,發現 D344 的確是有點不對勁,所以直接把變色的兩顆二極體拆掉換新。

漂亮!波形正常了!

基板功能已確定恢復正常。

補上膠。

收工前照一張桌面的情況。有幾個人能比我亂的?

网友:
說真的!我的比你亂多了

网友A:
這次我看了兩次就懂了

粉色那條的波型,在傳訊號的時候沒有 0001011001 這樣的狀況,而是 000011110000

至於怎麼找出各線的定義,我應該連這是通訊線都不知道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這次我看了兩次就懂了

粉色那條的波型,在傳訊號的時候沒有 0001011001 這樣的狀況,而是 000011110000

上面四張示波圖,從上而下依序為 黑線,粉紅線(故障),橙線,粉紅線(正常)。

黑線的內容是 DAT 這應該是沒有問題,粉紅線根據它的傳輸方向判斷應該也是 DAT。

至於橙色線的內容就不是很確定了,可能是 CS,RESET,也有可能只是單純的頻率或PWM信號,得把整個基板拆解下來分析才知道。不過這暫時不重要,目前也沒有多餘的基板可供我這樣玩弄。

有人願意提供內部資料是最好的啦,沒有的話未來有時間與機緣時還是要折解這東西(因為不拆不行,沒辦法修),這時常常會意外看到很多,表面上不人為所知的污垢……不過整體來說松下在一般家電的表現還是相對比較好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上面四張示波圖,從上而下依序為 黑線,粉紅線(故障),橙線,粉紅線(正常)。

黑線的內容是 DAT 這應 ...

原來是用『高低電位』來判斷啊
這次應該真的看懂了

上面以為自己看懂了,見笑了n_027|

网友:
是"低電位" 不夠低嗎? (高、低電位差值不同嗎?)

网友:
在不知道通訊協定的情況下出現通訊異常,又D342,D344有變色,直上示波器,每格兩伏特,黑線&橙線 訊號電壓都在0V~5V,只有粉線是2.xV~5V,鹹魚最大"嫌疑啦",恭喜完修

网友B:
可以請問D344是什麼二極體?

网友:
恭喜完修

网友:
D344可以是低壓降的蕭特基,這裡應該是當clamping diode. 厲害喔,第一次就挑戰這種的,恭喜完修

网友C:
就算是原廠的維修人員也不會帶示波器出門~大大真認真~

网友D:
有scope 怎麼會是新人~~~

网友:
連示波器都出來了,真的專業,恭喜完修。

网友:
感謝分享, 恭喜完修

网友E:
引用 楼主:
上面四張示波圖,從上而下依序為 黑線,粉紅線(故障),橙線,粉紅線(正常)。

黑線的內容是 DAT 這應 ...

機板在連接處有一起上防水膠,防止接頭處氧化。算是還蠻用心的。
別的品牌就看過接頭氧化生銅綠...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請問D344是什麼二極體?

普通的 4148 或 914 就好了。

提醒一下,H09 的性質可不會這麼簡單,如果剛好碰到相同的情況那代表運氣真的很好。另一款洗衣機的變頻基板,修到現在,除了大顆 DC310V 的濾波電容沒換過之外,幾乎每一個零件都碰過故障……

楼主:
引用 网友C:
就算是原廠的維修人員也不會帶示波器出門~大大真認真~

偷偷告訴各位,不要太抬舉所謂的原廠人員了。第一線基層外勤維修,很多是連 V=I*R 都不知道。至於內部核心人員,大部分都還搞不懂示波器的操作與解讀。

優勢是有,就是零件充足可以任意嘗試,還有就是內用的不公開資料。

相對來說,外面的窮人自然有窮人的玩法啦……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有scope 怎麼會是新人~~~

現在工具便宜呀!有錢就能有,玩具級的 scope 甚至不用一張小朋友呢。

不過操不操作的起來,那就是另外一回事了。

我的確是新人,維修國際牌洗衣機的新人,這肯定沒騙人喔!

楼主:
引用 网友E:
機板在連接處有一起上防水膠,防止接頭處氧化。算是還蠻用心的。
別的品牌就看過接頭氧化生銅綠... ...

不要想太多,那只是剛好高度夠低而已。這就是俗稱 omake 的 sabisu。

网友:
Clamping diode損壞要注意訊號源的問題,這邊是保護機制,理應不會有問題

网友:
前幾天,報修一台國際洗衣機,軸心完全卡死,我從後面打開維修孔,直接用手去轉軸心都轉不動,完全卡死。

維修人員30分鐘就完成更換,現場帶來的工具都是特工,拆很快、裝更快。(一點都不外行)

維修就是這樣,確認那個總成壞了,更換總成就對

你會想維修工程師拿出示波器,開始找問題點?花個三五小時?

直接更換模組就對了。

不良品帶回公司,交品保處理。

會去找問題點的都是我們這種過保、有閒、很閒的才會去diy.

网友B:
引用 楼主:
普通的 4148 或 914 就好了。

提醒一下,H09 的性質可不會這麼簡單,如果剛好碰到相同的情況那代表運氣 ...

謝謝你的回答,
我瞭解了,
看起來你應該是業界中的練家子,
連示波器這種高級工具也出動了,
還能解說電路,
厲害!!

可以再請教個問題,
請問你刮除電路板上的「膠」是用什麼工具,
還有刮除電路板上的「膠」是要用什麼補回去?
防水矽膠嗎??

楼主:
引用 网友B:
謝謝你的回答,
我瞭解了,
看起來你應該是業界中的練家子,

我只是個乞者,如湛巨海,流一浮漚,哪有施捨那裡去。

其它的請參考 http://bbs.pigoo.com/thread-67042-1-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