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asus p5ql-em 可以正常使用,但關不了機.......

楼主(2018-09-01):
可以開機進Win7正常使用......但用win7關機以後[CPU風扇停止一秒],就馬上又開機.....

己做過的處置:
1.換POWER
2.回覆主機板BIOS的內定設置
3.重新複寫BIOS一次
4.拆掉 POWER ON 開關,用攝子開機

以上處置沒能解決問題......

有人有遇過這種情形嗎?????

网友A:
775的板子有怪問題先確定CPU 座是好的。

网友B:
有沒有試過用PE可不可以正常關機 如果PE可正常關機 檢查一下網卡的電源管理將喚醒取消

网友C:
如果不要進系統,可以撐多久

楼主:
引用 网友A:
775的板子有怪問題先確定CPU 座是好的。

剛剛用775帶燈測試器去測....燈全亮,沒有問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沒有試過用PE可不可以正常關機 如果PE可正常關機 檢查一下網卡的電源管理將喚醒取消 ...

剛剛用USB碟Linux開機.....關機後一樣重啟動.....

剛剛又試了以下步驟:
1.換CPU
2.disable 內建網路(電源管理喚醒全部disable)

以上方法都沒有效............關機後一樣重啟動.....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不要進系統,可以撐多久

開機以後都正常,不會掉電......

网友B:
引用 楼主:
剛剛用USB碟Linux開機.....關機後一樣重啟動.....

剛剛又試了以下步驟:

沒有這款的點位圖只能從IO查起
可以請問一下IO型號嗎
檢查這個O_PWRBTN#是否為3V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沒有這款的點位圖只能從IO查起
可以請問一下IO型號嗎
檢查這個IO_PWRBTN#是否為3V ...

哇.......工程好像變大了.......

目前決定拿來當常ON機用..........目前還能正常使用,暫時如此了.....

(要是IO壞了的話,我也沒有料)

网友B:
應該不是IO壞 可能旁邊小元件變質導致
IO 67腳 旁邊8腳電阻
圖片是參考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應該不是IO壞 可能旁邊小元件變質導致

好.....

我拆下來查修看看........拆下來拍照再上來討論.....

网友:
從io,下手抓看看

网友:
引用 楼主:
開機以後都正常,不會掉電......

你應該是,軟體中毒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剛剛用USB碟Linux開機.....關機後一樣重啟動.....

剛剛又試了以下步驟:

>>剛剛用USB碟Linux開機.....關機後一樣重啟動.....

關機-->又重啟...

會不會只是線接錯了...
把Reset當成power on/off了
或者查一下power on/off相關線路

网友:
這樣的狀況我遇到了一次,只是使用比較麻煩,關機後要馬上就關電源,後來撿到的板子多了,就替換出去了,簡單方便。

楼主:
引用 网友B:
應該不是IO壞 可能旁邊小元件變質導致
IO 67腳 旁邊8腳電阻
圖片是參考用

网友B:
你先測量67腳正常是3V 如不正常 就測量小排阻的兩邊就知道是哪一顆 應該是上面有兩顆小8腳排阻 其中一顆故障 更換就可以

補充內容 (2018-9-2 04:59 PM):
應該是那顆822的樣子不是我畫紅框那顆 看67腳跟哪一顆相連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先測量67腳正常是3V 如不正常 就測量小排阻的兩邊就知道是哪一顆 應該是上面有兩顆小8腳排阻 其中一顆 ...

紅框那個排阻是[102]....

附近到處量都是開路......可能要飛線試試.......

我上電量量電壓再來回報......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先測量67腳正常是3V 如不正常 就測量小排阻的兩邊就知道是哪一顆 應該是上面有兩顆小8腳排阻 其中一顆 ...

目前量到I/O晶片,紅線那裡是3.4V....

紅框左邊那顆[822]排阻(左2pin)下方是3.4V....上方是3.4V......

好像沒問題.........

(獅子魚大大真是高手..... )

楼主:
剛剛把主機板裝回機殼....................可以正常關機了.....

(原因不知...也算解決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剛剛把主機板裝回機殼....................可以正常關機了.....

(原因不知...也算解決了.......) ...

關機重啟一般是跟上電有關某些的電壓或信號異常導致。
量測此O_PWRBTN#(正常為3V),
從而導致PD關機後SC以為O_PWRBTN#又拉低,
又繼續發S3、S4,I/O又拉低PSON#,導致主板繼續上電。所以更換此排阻後就可解決
剛好沒這版的點位圖 只好參考其他版的 所以拍照是很重要的 有照片看就可指出故障元件大概位置在哪
一開始看線路好像跑到102排阻 又華碩822排阻很容易壞 所以不確定是哪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