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ACER 4830TG 開機一陣子黑屏

楼主(2018-09-01):
手邊有一台少用的4830TG 最近心血來潮想說要整理整裡拿來給當長輩文書機...
把整顆硬碟容新格市化重新安裝系統到一半突然就黑屏
重開機跑不到作業系統安裝畫面就再次黑屏
反覆測試幾次一樣狀況
進入BIOS放著燒機測試放著一段時間也黑屏重開機
P.S:整理電腦時把整台機子都拆開清理灰塵一遍,也把有連鍵問題的鍵盤也一併換新了...主機板上的電子元件外觀都還算正常

板上高手們是否可給些維修方向給小弟,4830TG的線路圖有夠難找,現在手邊找到的不確定是不是正確的

剛剛查了一下
日期:2011-02-21
板子型號: P4LJ0 LA-7231P
Rev:1.0

ACER Aspire 4830TG.pdf

897.69 KB, 下載次數: 18

网友:
本區發文請附上相關圖片

网友:
清灰之後散熱有處理嗎

楼主:
風扇跟散熱片都清過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風扇跟散熱片都清過了...

開機到黑屏的時間有固定嗎 如果時間固定
就是BIOS問題

网友:
可能是過熱導致的,最好確認一下散熱器與芯片之間是否有空隙未接觸完全。

网友:
Acer …筆電顯卡會過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