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實例分享] 熱水器頂針漏水,一次性水盤o ring更換

楼主(2018-09-02):
一般可拆式水盤頂針漏水,對於痞酷大大,o ring更換沒什麼!是小兒科。
本次是這種一次性水盤漏水維修。研究好久,找到解決方法。
提供給大家參考~~~~
更換材料可買耐高溫o ring棟卡久

找一支螺絲旋進頂針孔

找一支螺絲旋進頂針孔

取下銅塞

取下銅塞

使用鐵鎚敲擊扳手

使用鐵鎚敲擊扳手

分解水盤

分解水盤

勾出o ring*2

勾出o ring*2

网友A:
“O”圈的确很容易坏。最近对一个老式热水器也进行了同样的“手术”。“O”圈最好抹一点硅脂或Vasleine,可以增强密封效果,并起到润滑作用。

网友B:
樓大

沒順便介紹一下
哪邊可單獨零買的到 o ring ?

感恩

楼主:
引用 网友B:
樓大

沒順便介紹一下

油封店就有賣。

网友:
引用 网友B:
樓大

沒順便介紹一下

這個O型環很不好買,一般油封店或機械材料行有賣的最小內徑2.7MM,小弟量過熱水器頂針直徑2.6MM
買的到要囤個幾顆

网友C:
恭喜完修,第一次看到水盤頂針蓋沒有螺紋,直接硬塞
製造商不想讓人修嗎

楼主:
引用 网友C:
恭喜完修,第一次看到水盤頂針蓋沒有螺紋,直接硬塞
製造商不想讓人修嗎 ...

對Y!就是不給修。連我朋友專修熱水器看到這款水盤也棄修,說划不來一台舊熱水器賣不了時麼錢!不合!
我破解後告訴他,很開心說:換O環就好可以多買3個便當錢。
O環不難買,不要拿舊O環比對因為變形了不準。拿頂針和水盤座去比對比較準。
買耐高溫耐酸鹼O環,用到熱水器爛光了,O環還沒壞。高雄全興油封要什尺寸都有。提供參考~~

楼主:
引用 网友A:
“O”圈的确很容易坏。最近对一个老式热水器也进行了同样的“手术”。“O”圈最好抹一点硅脂或Vasleine,可 ...

我買的是耐高溫耐酸鹼O環,直接塗耐高溫黃油,直上沒問題效果更好。這類O環是裝齒輪箱可用,超耐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