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yeelight皎月led吸頂燈650維修

楼主(2018-09-02):
yeelight皎月led吸頂燈650 白光不亮
拆開檢視..發現某顆晶片某腳位燒焦
AZT7JE 麻煩各位大大解惑~~

网友:
這是對岸仿國際大廠的產品,上面只『絲印』一個編號,

你只上對岸的網站找,不過基本上是不大有機會(因為我先找過了)

你可以直接找yeelight 要ic

大概就這樣

關鍵字  絲印 芯片 AZT7JD  上百度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