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Kworld 播放器 沒過電

楼主(2018-09-02):
各位大大,
今天在使用時,不小心把12v插頭,用在這5V的插頭,
經過測量 這個D1的二極管雙向導通,想請教各位大大這個二極管的規格是什麼?
還有是否還有其他零件可能會損毀呢 謝謝各位大大

网友A:
D1旁應該是S1117先量看看有沒有壞了

http://pdf.datasheetcatalog.com/datasheet_pdf/semiwell-semiconductor/S1117-5.pdf

楼主:
引用 网友A:
D1旁應該是S1117先量看看有沒有壞了

http://pdf.datasheetcatalog.com/datasheet_pdf/semiwell-semiconduc ...

B大,
那個Ic是 CYT8117T33 0947-LF
量出來的結果
Vin=2.2v, Vout=1.4v
從該IC的data sheet 好像Vin要大於4.8V
不知道是否為D1二極管造成的

网友A:
請從連接器(DC IN)的地方開始查電源....是不是5V>再看看把電壓拉下來了。

CYT8117T33 這一顆耐壓只到9V,有可能已經壞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請從連接器(DC IN)的地方開始查電源....是不是5V>再看看誰把電壓拉下來了。

CYT8117T33 這一顆耐壓只到9V ...

B大,
單純插頭是有6V以上in, 但是量那個連接器 卻只剩下2V
這是怎麼回事啊?

网友:
可能變壓器壞了,看看還有沒有可代用的試看看,注意+-極

或者是主機耗電(壞了)大於變壓器,導致電壓下降?

网友:
二極體上面應該有編號

楼主:
我把它解焊下來了 沒看到他有任何編號

网友:
DC IN的電壓正常,負極不動,移動正極表棒往下一個接點量看看,一直往下量,那個零件壓降不正常,問題點就是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