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問題求助] <問題求助>奇美TL47X70000T-CON板AS21-HG旁電阻阻值

楼主(2018-09-03):
在這篇問題求助:奇美TL47X70000有聲音有背光無影像
http://bbs.pigoo.com/thread-69521-1-1.html

奇美T-CON板號:V470H1-CH2

蒙eson0724老師指導,GAMMA電壓1=4V,2=8.6V,先換AS21,T-CON板背面覆錫有高溫漏出,正面AS21,四個角皆有焊錫漏出。

於是檢查各腳對地阻值。發現三個腳位短路,

拆下量竟是R154,R210,R102擊穿短路,上面沒標示阻值˙,請教前輩們阻值多少?謝謝大家感恩~

補充:R128=510,R130=1.2K,R104=680,R129=400,R153=1.1K,R155=650。

网友:
先不要懷疑它壞,很可能是0歐姆電阻

電阻燒壞一般都是阻抗變大或開路,不會有短路的情形。

网友A:
AS21 IC先上再說

等結果

楼主:
引用 网友A:
AS21 IC先上再說

等結果

1.AS21-HG焊好了,有主選單畫面

無法掃描數位電視,色差輸入,播VCD畫面黑白,無彩色
GAMMA電壓1=12.6V*2=12.5V*3=11.4V*4=10.8V*5=10V*6=9.6V*7=9.3V*8=8.9V*9=7.6V*10=7.35V*11=6.02V*12=5.95V*13=4.55V*14=4.05V*15=3.7V*16=3.3V*17=2.5V*18=1.7V*19=0.5V*20=0.18V

SIN1,SIN2=1.6V

兩顆發燙有點可疑:TPS65161及QP3標示12W這顆是穩壓IC嗎?幾V如何量測?

网友A:
引用 楼主:
1.AS21-HG焊好了,有主選單畫面

數位電視頻道掃描請由主選單進去重作全頻道掃描一次試試

VCD撥放色彩問題,請檢查NTSC/PAL系統設定,或是AV連接線品質不良,更換別條或多插拔幾次試試

楼主:
引用 网友A:
數位電視頻道掃描請由主選單進去重作全頻道掃描一次試試

VCD撥放色彩問題,請檢查NTSC/PAL系統設定,或 ...

1.選到這數位電視,按確定就消失,沒對話框。

2.AV線在別台每天用,沒問題,色差輸入有三組,用接點油清理過,全一樣,而畫質不太清晰。

**補充;可以了,用視訊2,有彩色了,現在剩數位電視無法掃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