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KONIK IP-450A CBAA 輸出電壓異常

楼主(2018-09-03):
這顆POWER上機不過電,用測試器可開機但是電壓不穩?經量測大電容電壓有330V好像太低,更換CM6800後也無改變 ,請各位大大指教n_059|

不知是哪一家的跟技嘉的好像

不知是哪一家的跟技嘉的好像

電路背面

電路背面

電路正面

電路正面

CM6800小板接腳

CM6800小板接腳

CM6800小板

CM6800小板

測試器測得PG及-12V異常

測試器測得PG及-12V異常

大電容電壓337V好像帶低

大電容電壓337V好像帶低

网友A:
可以往 -12V的電路找看看 !

网友B:
老問題,小板子壞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往 -12V的電路找看看 !

查-12V無電壓輸出順電路查發現整流二極體SB2002導通,拆下量測確為故障,換上
ER202二極體輸出正常了....感謝大大指點        完修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往 -12V的電路找看看 !

查-12V無電壓輸出順電路查發現整流二極體SB2002導通,拆下量測確為故障,換上
ER202二極體輸出正常了....感謝大大指點        完修

-12整流二極體短路

-12整流二極體短路

二極體位置

二極體位置

測試器電壓輸出正常

測試器電壓輸出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B:
老問題,小板子壞了!

337V還是覺太低,上基測試若無問題應是設計是如此

网友B:
引用 楼主:
337V還是覺太低,上基測試若無問題應是設計是如此

這三顆電阻正常嗎!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這三顆電阻正常嗎!

電阻是3833 2顆 154 1顆,量測如圖

量測阻值

量測阻值

楼主:
引用 楼主:
電阻是3833 2顆 154 1顆,量測如圖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這三顆電阻正常嗎!

電壓337v加載2顆硬碟使用正常,應該好像可以用了

网友B:
假設可正常開機,可長時間待機,都正常的話,可無視此電壓大小,應屬正常。
之前無PG可疑似,現有PG正常,所以應完修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假設可正常開機,可長時間待機,都正常的話,可無視此電壓大小,應屬正常。
之前無PG可疑似,現有PG正常, ...

感謝大大指導,後續再測長時間待機n_116|

网友:
這顆 CAP拔掉不裝,測試看看PFC電容是不是就有380V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