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實例] 機車後照鏡下垂,完美改善

楼主(2018-09-03):
機車後照鏡下垂,不舉??
一般後照鏡使用一段時間就會下垂,買了新後照鏡使用一段時間又不舉,雖然鏡子單價不高(有些還是很貴)。
這篇就以環保角度,來貢獻痞酷精神。
後照鏡下垂是鏡子內部固定螺絲鬆脫所致。
這篇是完美改善當然就是不破壞鏡子外表,將鬆動螺絲鎖緊。改善不舉。
準備工具:熱烘槍+剷子+濕抹布
步驟:
1.使用熱烘槍將鏡框緣慢慢加熱,確定軟化。(沒熱烘槍可用瓦斯噴槍慢慢烤)
2.鏡子邊框確定軟化使用剷子將鏡子取下。
3.使用T8套筒將鏡內螺絲鎖緊。
4.再次將鏡框加熱,裝回鏡子。(要確定鏡框軟化)
5.使用濕抹布將鏡框固定塑形。

完成後,感謝您!!替環保盡一分心力。

使用濕抹布將鏡框固定塑形

使用濕抹布將鏡框固定塑形

使用T8套筒將鏡內螺絲鎖緊

使用T8套筒將鏡內螺絲鎖緊

使用熱烘槍將鏡框緣慢慢加熱

使用熱烘槍將鏡框緣慢慢加熱

熱烘槍+剷子+濕抹布

熱烘槍+剷子+濕抹布

网友A:
過去我曾試過把裡面的螺絲鎖緊,但後照鏡照樣垂頭,
因單價不高,就都用換新的了!  否則沒採工...

另外, 停車時只用側腳架,因機車傾斜角度較大,
左眼較容易被其他路過的人折來折去垂頭。

所以,盡可能用中腳架,左眼的壽命就可以比較長。

网友:
如果單價不高,我也覺得換一支好了,右邊是檢查用,我好像都看左邊

网友B:
敝人覺得鎖緊後可以加點螺絲固定液或用熱熔膠防止螺絲鬆脫。應該會凍卡久!?

楼主:
我鎖緊後用半年還堅硬無比,要鎖之前內部有防鬆彈簧,拉ㄧ拉棟卡久。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鎖緊後用半年還堅硬無比,要鎖之前內部有防鬆彈簧,拉ㄧ拉棟卡久。

您這麼專業修復,會被賣照後鏡的圍剿

小弟還在用塑膠殼挖洞鎖緊的土方法,不過依照經驗,大概鬆掉再鎖緊,循環個3次後螺柱頭會被鎖斷,請問這點有解嗎

网友C:
引用 网友A:
過去我曾試過把裡面的螺絲鎖緊,但後照鏡照樣垂頭,
因單價不高,就都用換新的了!  否則沒採工...

小弟也蠻不欣賞喜歡停側柱的,因停斜的多佔了半個車位,牽車也常被卡住,側柱的設計應該是設計給臨停用,如去小七買個小東西之類用

网友:
引用 网友C:
小弟也蠻不欣賞喜歡停側柱的,因停斜的多佔了半個車位,牽車也常被卡住,側柱的設計應該是設計給臨停用, ...

台灣機車太普遍了,普遍到很少人去想為何這樣設計
很多人停側柱是因為中柱立不起來,中柱那根踩的做那麼長是因為只要平均體重50KG直直站上去,槓桿原理中柱就會立起來

就像隨車工具的拆胎版手,很多人說為何不做長一點比較好拆,原始設計就是60KG體重站上版手,鎖緊扭力剛剛好

网友:
引用 网友B:
敝人覺得鎖緊後可以加點螺絲固定液或用熱熔膠防止螺絲鬆脫。應該會凍卡久!?

用膠黏的方法沒很大作用,也撐不了多久
但可試試用把不鏽鋼紗網抽出幾條很細的不鏽鋼絲,
把半圓球處繞幾圈纏一纏+打結。

買一組AB膠的價格,可能都可以買一支機車後照鏡了!
若花太多時間修理後照鏡,就真的沒採工。

网友D:
用止洩帶不知可不可行,
或用兩顆螺帽(不知有無空間),
不然就點螺絲膠。

网友E:
引用 网友D:
用止洩帶不知可不可行,
或用兩顆螺帽(不知有無空間),
不然就點螺絲膠。

Q:用止洩帶不知可不可行
A:螺桿螺帽間空隙不夠,止洩帶會被直接推開

Q:或用兩顆螺帽(不知有無空間)
A:很不幸,鎖緊後只凸出3-4牙,工廠故意的

Q:不然就點螺絲膠
A:其實也只剩這招了

不過小弟經驗,螺桿材料強度有鬼,因為再次鬆掉後,螺帽外突出螺牙目測沒有變動,覺得像鎖緊後,螺桿被逐漸拉長導致又鬆掉

网友D:
引用 网友E:
Q:用止洩帶不知可不可行
A:螺桿螺帽間空隙不夠,止洩帶會被直接推開

螺桿材質沒有做硬化處理,
加個防鬆華司,
或許可行.....

网友:
引用 网友D:
螺桿材質沒有做硬化處理,
加個防鬆華司,
或許可行.....

硬化處理…那就自己用噴燈烤紅了~泡水…就硬了

网友:
我上次是直接買新的兩隻來換...舊的還留著
下次也這樣玩!!
不過我的是圓球狀那個鬆掉

网友:
我學到了 可以來試試看喔

网友(2018-10-18):
這樣比較環保喔~

网友:
感謝分享, 原來還有這招拆鏡片的方法,

我車內困擾好久的後視鏡下垂問題終於有解了, 改天來試試~

网友:
感謝分享!之前都是直接換掉,下次試試看這招,不過要先買熱烘槍才行!!!哈哈!!

网友:
小弟的作法是在後照鏡球頭與鐵桿錐形接觸的地方打上一圈熱熔膠

然後利用蠟燭加熱錐形區域,讓熱熔膠多少滲入球頭與錐形接觸區

也順便塑形熱熔膠,可以包覆球型區域,這樣加大球型區摩擦

達到改善下垂的問題,如果鬆了就用蠟燭在塑形一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