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Toshiba L640 求BIOS [已完修]

楼主(2018-09-03):
過電不亮機   3.3V  5V  皆有 求bios 先刷看看

官網BIOS 無法使用

网友:
TOSHIBA SATELLITE L640 bios+ec
DATE2DMB8E0 rev: E

网友A:
官網可以用 要先解壓縮 將.FD檔案的前面0007FFFF拿掉就是8MB的檔案
不清楚你的型號PSK0GU / PSK0HU / PSK0LU PSK0G*/H*/L* PSK6V*
或者把你備份的傳上來幫你修改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官網可以用 要先解壓縮 將.FD檔案的前面0007FFFF拿掉就是8MB的檔案
不清楚你的型號PSK0GU / PSK0HU / PSK0L ...

請問8MB是bit還是byte
小弟手上1台可上電不開機LENOVO SL410,BIOS IC看編號是16MB,用RT809F讀出來只有2MB

還有讀出的BIOS燒回原IC ,症狀還是一樣,請問如何判定BIOS IC是否需更換,謝謝

网友:
引用 网友B:
請問8MB是bit還是byte
小弟手上1台可上電不開機LENOVO SL410,BIOS IC看編號是16MB,用RT809F讀出來只有2 ...

是BIT

网友B:
多謝獅子魚大您的BIOS,小弟這幾天比較忙,忙完了就來試試您提供的BIOS,希望能就此完修
說真的,聯想真是欠罵,聯想的筆電BIOS在網上只找得到update程式,完全找不到完整BIOS,難道公司政策是掛了就買新機嗎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多謝獅子魚大您的BIOS,小弟這幾天比較忙,忙完了就來試試您提供的BIOS,希望能就此完修
說真的,聯想真是 ...

他是有程式或指令可以將官網的檔案提出BIOS

楼主:
經過幾天的努力終於亮機了

做過的action 有

1.刷了C大的 BIOS+EC 不亮機 過一下下 掉電

2.懷疑CPU 有問題 換過一顆 情況一樣

3懷疑顯示晶片虛焊,加焊晶片後,亮機了 ,但過30秒就掉電,爬文又懷疑BIOS 問題

4.刷回原機的BIOS 後不會掉電可進windows

网友:
引用 楼主:
經過幾天的努力終於亮機了

做過的action 有

加焊可能撐不久 散熱要做好
標題幫你修改已完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