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求指點DARED MP-7三洋貼牌管機電阻阻值

楼主(2018-09-04):
求指點2005/06/21DARED MP-7三洋貼牌單端管機使用2隻6p3p功率管+4隻6N3信號管,因一功率管短路後造成R26電阻(黄XX金)燒黑,對調6P3P後造成另一對稱R25電阻也冒煙,網上尋找許久未能得到電路圖,求先進同好指點該電阻阻值(黃XX金)4幾K?謝謝大家

R26

R26

R25

R25

网友:
將燒焦的電阻焊下,量一下阻值可以參考一下。

网友A:
功率管短路會燒掉,可能是功率管的陰極電阻,功率管短路陰極電阻會有很大電流,量一下電阻的兩端(或是用眼睛看一下PC板的線路) , 是不是一端接地另一6p3p功率管陰極,6p3p第八腳是陰極,陰極電阻330Ω  ,陰極電阻的功能是提供功率管的偏壓

另外可能, 假如電阻是接6p3p功率管的廉柵極(第四腳),廉柵極電阻約150Ω防寄生振盪,或是直流高壓電源的RC濾波電阻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功率管短路會燒掉,可能是功率管的陰極電阻,功率管短路陰極電阻會有很大電流,量一下電阻的兩端(或是用眼 ...

R26有經過一200歐電阻接至第四腳,另一端接至輸出變壓器B+,參考網上許多電路圖,此電阻從470K~10K都有,真是令人頭痛啊!

网友B:
真空管可能壞了,壞一隻看看。再來量量燒毀電阻的阻值大概多少?上忘抓抓看比較接近那一個線路這樣會比較好,6n3應該是驅動管,6p3p附近的電路要抓出來會比較好推測,有空也量一量輸出變壓器。

网友C:
引用 楼主:
R26有經過一200歐電阻接至第四腳,另一端接至輸出變壓器B+,參考網上許多電路圖,此電阻從470K~10K都有 ...

lazy104大提供連結內有清楚的線路圖
R26應該是濾波或保險絲的作用。

MP-15

MP-15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真空管可能壞了,壞一隻看看。再來量量燒毀電阻的阻值大概多少?上忘抓抓看比較接近那一個線路這樣會比較好 ...

真空管確實是有一隻壞了,連燈絲都不亮,燒毀的電阻拆下用數位電錶量阻值一直飄動,兩隻皆是如此,用另一正常功率管上電左右交換兩邊輸出變壓器皆有聲音輸出,估計與6n3沒關係,參考電路比較像阿明大指點的:(第四腳),廉柵極電阻約150Ω防寄生振盪,或是直流高壓電源的RC濾波電阻。

燈絲燒毀的真空管完全測不出

燈絲燒毀的真空管完全測不出

楼主:
引用 网友C:
lazy104大提供連結內有清楚的線路圖

這論譠先前未發帖就爬過了,可惜的不同機型,此機用的是KT88功率管,電路走向與設計不同,謝謝指導!

网友:
引用 楼主:
這論譠先前未發帖就爬過了,可惜的不同機型,此機用的是KT88功率管,電路走向與設計不同,謝謝指導! ...

沒玩真空管不敢確定,有沒有可能  EL34/6L6/6P3p/KT66/KT88/5881  都是同系列可以互換,只是生產廠商及年代不同。

譬如說,6L6美國產的,KT66/KT88歐洲產的,6P3p中國產的。

楼主:
謝謝各位關心的朋友己經確定是470歐!用指針電錶測量燒黑的電阻是470歐,及換上新的兩隻6P3P搞定完工出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