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教--交流電直上的led燈芯(集成光源)?

楼主(2018-09-04):
老舊的鹵素投射燈想換成led,要準備(燈芯+電源驅動),遲遲沒有動手。
剛剛看到有交流電直上的led燈芯,想請問大師們對這個產品有什麼評價?改裝有沒有什麼要注意的(例如:加保險絲...等等的)?
附上在拍賣上看到的圖,謝謝大家~~

网友:
看不出所以然!

网友:
您認為該加的就加上去,以安全為重,就對了,另外散熱要做足,使用壽命才會長。

网友A:
如果是軌道燈,led的燈具裡面本身就有一個橋式整流,外面供電是交流12V沒有關係,如果是戶外的大型投射燈具,使用的是110或市220的電源,LED的燈具電壓並不符合,自然是要用恆流的驅動板,直上交流電源,燒掉機率很大吧?

网友B:
大大
我猜他應該是看到類似這樣的產品

把led驅動電路整合的產品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軌道燈,led的燈具裡面本身就有一個橋式整流,外面供電是交流12V沒有關係,如果是戶外的大型投射燈具 ...

大大他看到的是有含驅動的產品
只是
不知道耐不耐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大大
我猜他應該是看到類似這樣的產品

是的,我就是看到這種產品,想說以前led接交流電還要加一顆驅動,現在整合成一起的不知道耐用&安全性如何,想問問有人知道嗎?

另外還google到一種燈叫"碘鎢燈",想請問有人用過嗎?可以分享一下經驗嗎~
謝謝大家

网友C:
真巧...我昨天也訂購了幾片同樣的交流電LED集成光源想回來自己改投光燈
我改裝完再來觀察看看耐不耐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真巧...我昨天也訂購了幾片同樣的交流電LED集成光源想回來自己改投光燈
我改裝完再來觀察看看耐不耐用 ...

嗯嗯!
期待您的經驗分享。

网友B:
引用 楼主:
是的,我就是看到這種產品,想說以前led接交流電還要加一顆驅動,現在整合成一起的不知道耐用&安全性如何 ...

如果是我~我是還會加一個無熔絲開關,可能加在插座處…萬一短路~不至於燒得太離普~
如果是在室外…一定要有漏電保護開關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是我~我是還會加一個無熔絲開關,可能加在插座處…萬一短路~不至於燒得太離普~
如果是在室外…一 ...

了解,裝室外要加防漏電開關,謝謝提點~

网友C:
引用 楼主:
嗯嗯!
期待您的經驗分享。

好奇訂購的集成光源到貨了
我訂的是110V 50W 中間有72顆LED
燈板上有6顆IC,都有膠封住
裝上投光燈殼後,照明效果不錯,很明亮
但測得燈板溫度居然達115度n_165|
讓我開始擔心他可能會提早往生n_096|
熱機一段時間,燈板溫度升高,功耗及電流自動降低
拿個風扇對燈芯吹個幾分鐘,功耗及電流開始增加
到淘X上查了一下商品介紹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spm=a230r.1.14.19.57316657gX5GUx&id=545133822978&ns=1&abbucket=8#detail
賣家建議燈板溫度不宜超過80度
要思考看看如何將熱能順利導出,或者增加散熱風扇
但要加裝直流風扇的話就不應選這種免驅動的集成光源
又要頭疼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大大他看到的是有含驅動的產品
只是
不知道耐不耐用~

LED燈降低電流都可以變得耐用.....

网友:
100度是吧,死很快的

以前我們設計,基本上都提控溫在 70度+風扇,複動散熱?50w多大一片散熱片

設法加個cpu 散熱器和風扇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好奇訂購的集成光源到貨了
我訂的是110V 50W 中間有72顆LED
燈板上有6顆IC,都有膠封住

謝謝分享
我在youtube上看到有人塗散熱膏,不曉得靠不靠譜?
https://youtu.be/g9KYCR-WQmo

网友C:
引用 楼主:
謝謝分享
我在youtube上看到有人塗散熱膏,不曉得靠不靠譜?
https://youtu.be/g9KYCR-WQmo ...

散熱膏是一定要塗的
影片中示範的是20W集成光源,塗上散熱膏後藉由燈殼來散熱
而我手上的是50W集成光源,目前燈板僅連接原燈座支架,雖然有塗散熱膏
但散熱面積仍嫌不足,所以才會出現100度以上的中心溫度
還在思考要如何將熱源導向燈殼

楼主:
引用 网友C:
散熱膏是一定要塗的
影片中示範的是20W集成光源,塗上散熱膏後藉由燈殼來散熱
而我手上的是50W集成光源,目 ...

看起來散熱似乎不好解...
或是有人用過這種碘鎢燈嗎?跟舊款鹵素燈或Led投射燈比起來便宜很多,想知道好用嗎?謝謝大家

楼主:
引用 网友C:
散熱膏是一定要塗的
影片中示範的是20W集成光源,塗上散熱膏後藉由燈殼來散熱
而我手上的是50W集成光源,目 ...

500W鹵素投光燈改LED散熱問題
在友站有看到有人加銅片散熱,好像還行,可是跟你的殼不一樣。
也不是這種電源整合在一起的led。

网友C:
引用 楼主:
500W鹵素投光燈改LED散熱問題
在友站有看到有人加銅片散熱,好像還行,可是跟你的殼不一樣。
也不是這種 ...

所以才令我頭痛....
我手上的燈殼是圓形鋁製,非鐵殼
不論是鐵或銅金屬我都沒有設備工具可和鋁殼焊接
這組原本是使用E27的燈座,最差就是恢復原狀改用30W~50W的LED燈泡就行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所以才令我頭痛....
我手上的燈殼是圓形鋁製,非鐵殼
不論是鐵或銅金屬我都沒有設備工具可和鋁殼焊接

下圖市售商品的圖片
看看有沒有可學習的

不然
把水冷套件加上去

网友:
引用 网友C:
好奇訂購的集成光源到貨了
我訂的是110V 50W 中間有72顆LED
燈板上有6顆IC,都有膠封住

好快~我的還沒拿到~我是想直接用黏的散熱膏,黏在c型鋼上來當電燈~整根的c型鋼來散熱應該沒問題~到時再來回報~~

网友E:
引用 网友D:
下圖市售商品的圖片
看看有沒有可學習的

散熱結構看起來溫度立刻降20度

网友:
引用 网友E:
散熱結構看起來溫度立刻降20度

散熱片粗略估算可參考下列這篇

[轉貼]散熱片 - 熱阻/風壓降 估算網頁
http://bbs.pigoo.com/thread-66764-1-1.html

楼主:
原本想要買可直接交流電的led改上舊的鹵素燈管燈,
但是有前輩提醒要考慮散熱,加風扇
礙於小弟手拙,應該會改失敗,
所以轉向買這種不用改裝,直接就可以用的"led碘鎢燈"
接電測試還蠻亮的,可惜沒測溫器可以測溫分享
只能試用一段時間再來回報了
謝謝提供意見的大家,謝謝~~

网友:
  个人觉得,这类灯珠集成太密集的灯板寿命基本不会太长。要知道,LED最致命的是——热!这类灯板热量太过集中,即使有散热片,也来不及散热的。12楼EdwardHsu123大的测试结果可见一斑。
  家庭用还是大面积、低密度小功率LED集成板比较合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