轉貼:如何使用萬用電錶

楼主(2018-09-04):
以前在學時,工具很簡單:就是:

1. 一把30 瓦烙鐵
2. 一支尖嘴鉗, 一支斜口鉗
3, 一台三用電錶

就一切搞定, 可見萬用電錶使用對電子維修真的很重要,那麼你能正確的使用電錶嗎?當然現在維修環境複雜了許多,但萬用電錶的使用算是基本功,即使 R &D 部門也是不可或缺的神器!這段影片是基本教學, 不足以代表一切,但多練練準沒錯, 就和練功的紮馬步一樣重要!

當然你的電錶有好有壞, 或有一些特異功能,大家都可在此提問!

https://youtu.be/BpRD_r4hlhI

网友A:
強哥 請問一下
陶瓷貼片電容(無極性)用三用電表,
如何量測短路或開路?

用在線測量專用電容器 ESR 表,
在線量測,
會出現多少電阻?
(最近測試你贈與那台,想破頭)

网友:
引用 网友A:
強哥 請問一下
陶瓷貼片電容(無極性)用三用電表,
如何量測短路或開路?

用三用電錶,量容值。跟量電容一樣,只是痞友都說那個不太會壞,至於容值多大,就要查表了,

网友B:
什麼是 零L ??

明明是 OVER LOAD 超過量程 ~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什麼是 零L ??

明明是 OVER LOAD 超過量程 ~

網路視訊都是這樣教,
結果自己玩,
發現檔位換一下,
數字就顯示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什麼是 零L ??

明明是 OVER LOAD 超過量程 ~

OL~~~

Office Lady

网友:
回錯視窗, 刪文~~~~

网友:
不是 Old Lady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