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三友繼電器SRD-S-105D替代品

楼主(2018-09-04):
去電子材料行找不到這顆三友繼電器SRD-S-105D,請問這顆是否有替代品?有看到5P DC5V 10A這顆可以用嗎?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三友繼電器SRD-S-105D

5P DC5V 10A不能代用,
先找SRD-S-105D的規格表,
數值需相同才能代用。
不同廠牌也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三友繼電器SRD-S-105D

SRD-S-105D

看用途?
這顆可以耐12A~125VAC,7A~250V
最好找耐電流相同或大於的,除非你能確定你的負載小於你找到的繼電器規格!不然會"慶菸"喔!

网友:
這顆規格一樣~尺寸差不多..你可以參考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