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實例] 勁風光系列車種(類比油表維修)

楼主(2018-09-05):
分享一下勁風光(化油版)傳統指針錶頭的維修秘訣
汽油指針不會動,查修後發現,錶頭內部電阻(功率太小),燒掉以後就無法動
可以購買電阻(藍綠黑金)用大一級的電阻,就不會再燒掉了
*****已知這一款油表頭是通病 電阻功率太小,所以有這款表的油量指針幾乎都會壞******
這種傳統表最耐用.現在的都液晶錶,很容易太陽一曬就壞了(一顆錶頭大概2500)
如果你是用液晶錶的,記得要做個蓋子保護(黑遮蔽),避免上面的液晶偏光膜曬太陽老化
通常車行都不會修錶頭,會叫你換新的
=====================
維修提醒 不是加大容量,是電阻的規格(會更大顆)
本來是1/2W還是1/4W的我忘記了
換成耐一瓦的就可以了 歐姆數不變

网友A:
你的塑膠蓋,是不是有一張膜,如果有,要撕掉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的塑膠蓋,是不是有一張膜,如果有,要撕掉

斯掉原因?

网友:
久了會黏住 完全撕不掉

网友:
4樓有回了,然後會成黃黃的,就看不到儀錶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塑膠蓋,是不是有一張膜,如果有,要撕掉

膜不見很久了  那是當時牽新車捨不得撕掉 後來霧霧的就撕掉了X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