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回覆/檢視」欄位的疑問

楼主(2018-09-05):
我一直對「檢視」的算法感到疑惑。

比方說,我對某一篇主題前後總共看過10次,那麼,檢視數是10、還是1?

還是另一種可能,既不是10也不是1。例如,如果你在上一次看過之後,沒有新的回覆,那麼這一次就不會計算一次。這樣可以避免重複計數的問題。

反之,如果你在上一次看過之後,有新的回覆,那麼這一次就會計算一次。換言之,每當有新的回覆後,檢視數就會重新計數。

有人能幫忙解惑嗎?謝謝。

网友A:
這個應該是系統更新的問題,為了效率,有變更時時不會立即更新,而是等過一段時間後再更新

网友:
引用 网友A:
這個應該是系統更新的問題,為了效率,有變更時時不會立即更新,而是等過一段時間後再更新 ...

就是這樣

楼主:
我還是不清楚。

意思是說無論任何時候我看過一次,檢視數就會增加一次嗎?

网友B:
  該主題應屬論壇系統相關, 建議於 站務中心 > 意見討論 發帖較佳.

楼主:
引用 网友B:
該主題應屬論壇系統相關, 建議於 站務中心 > 意見討論 發帖較佳.

其實我事先的確有考慮要發在意見討論版,後來覺得我只是在詢問一個問題的答案,並不是要討論什麼問題,所以才改發在這裡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還是不清楚。

意思是說無論任何時候我看過一次,檢視數就會增加一次嗎? ...

我的推論

檢視增加的條件:獨立瀏覽次數
也就是重覆瀏覽不會加上去
還有,不可能重置,跟回覆是否有新的無關

一般論壇判斷是否為獨立瀏覽次數的技術
1.cookies
2.ip

還有其它很多技術,這個廣告商各自有獨門的一套,比較偷懶的就是採用google的分析工具
吃演算法、數據庫的累積、吃系統負載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的推論

檢視增加的條件:獨立瀏覽次數

我將問題單純化一點,假設我是在家裏,使用浮動IP、光纖上網,某人發出一篇文章,假設都沒有任何其他網友點進來看這篇文章,只有我一人整天點進來看了50次。

你的意思是說,這樣的結果,檢視數總共只會增加1嗎?或者說,因為是浮動IP的關係,假設在這50次中間,IP共變動了5次,那麼,檢視數總共就會增加5嗎?

不知道我有沒有誤解您的意思?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將問題單純化一點,假設我是在家裏,使用浮動IP、光纖上網,某人發出一篇文章,假設都沒有任何其他網友 ...

實際怎麼加要看論壇的設定
你的推算是只考慮ip,所以換ip再看一次就是加1

也有看cookies的

也有看cpu id的

也有多重條件一起看的
嚴格執行,多重條件達成才加1

也有寬鬆政策,只要 page load 就計數一次

有興趣的話,去研讀論壇程式碼會更準確

我只是憑經驗在回答囉

楼主:
引用 网友C:
實際怎麼加要看論壇的設定
你的推算是只考慮ip,所以換ip再看一次就是加1

感謝回覆!我對此回覆非常滿意,如果你再講深一些,我大概也聽不懂了。

网友D:
只要 page load 就計數一次   在加個延遲   短時間內F5頁面不會增加次數

檢視 類似於 view   觀看次數
不具單一性   可以重複計算  在一定時間內為視為無效不計算

如果是閱讀人數  已讀會員  那就不一樣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只要 page load 就計數一次   在加個延遲   短時間內F5頁面不會增加次數

檢視 類似於 view   觀看次數

其實我正是想要知道閱讀人數、已讀會員這種數據,但是因為本站似乎沒有閱讀人數、已讀會員這種數據,所以我是想說能否從檢視數中大致估計出不同的閱讀人數是多少。

不過,看過各位的解說,似乎是不可能吧。例如,本篇目前的檢視數是132,我有辦法大致估計出不同的閱讀人數是多少嗎?

网友:
引用 楼主:
其實我正是想要知道閱讀人數、已讀會員這種數據,但是因為本站似乎沒有閱讀人數、已讀會員這種數據,所以 ...

這樣的數字,除非你知道計數的條件,不然不怎麼值得參考

因為實際和記錄,可以是2:1,也可能是1:2
簡單的說算是不值得參考吧

但是有個相對來說可以當參考的,就是在線上的會員數
人越多,被page load的次數就可能越多(跟標題和會員好惡有關和機器人),但不代表被閱讀,請悉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