連鈺核電廠S600有5V無法開機?

楼主(2018-09-06):
這顆POWER核電廠500W的應該有維修價值,故障情形為上電不開機量測大電容電壓有333V,所以CM6805是有升壓,測試器閃一下後大電容電壓開始下降至165V,
好像二次測保戶無法啟動
...請各位大大指點

連鈺金牛座系列的

連鈺金牛座系列的

風扇使用藍色

風扇使用藍色

電路背面

電路背面

CM6805升壓電路

CM6805升壓電路

5V控制IC VIPER22A

5V控制IC VIPER22A

控制IC GR8313

控制IC GR8313

啟動上升電壓

啟動上升電壓

保護護後壓開始下降

保護護後壓開始下降

网友A:
你自己都測到說是二次側保護了唄!

重點的東西沒拍出來啊 ! (電源管理 IC) ??

P.S 還有標題似乎不正確 ~

不是有 5V  , 而是有 5VSB

這是不一樣的 !!

网友B:
猜測是二次電壓異常所以保護起來
或是保護ic故障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自己都測到說是二次側保護了唄!

重點的東西沒拍出來啊 ! (電源管理 IC) ??

應該是有保護查了許久都無方向n_098|

正面電路

正面電路

楼主:
引用 网友B:
猜測是二次電壓異常所以保護起來
或是保護ic故障

CM6805以更換,VIPER22A也更換,只剩GR8313未更換又可能是這個異常所致

GR8313

GR8313

网友A:
引用 楼主:
CM6805以更換,VIPER22A也更換,只剩GR8313未更換又可能是這個異常所致

GR8313 把這IC 的各腳位電壓 PO 上來 !

待機 & 開機 (PW-ON) 後的電壓 ?

楼主:
引用 网友A:
GR8313 把這IC 的各腳位電壓 PO 上來 !

待機 & 開機 (PW-ON) 後的電壓 ?

未啟動

未啟動

啟動 PS-ON

啟動 PS-ON

网友C:
CM6805第8腳啟動後有無電壓!

网友A:
1. 打開 AC 開關 把 電錶 紅棒 接於 7  腳 , 黑接地(二次側的地)
2. PW_ON (綠接地) , 眼睛注意看電錶的變化  , 4.9V ~ 12V
3. 關閉 AC 電源 等待 3-5分鐘 !(重要)
4. 把 電錶 紅棒 接於 6 腳 , 黑接地(二次側的地) , 重複上面步驟  0~5V
5. 關閉 AC 電源 等待 3-5分鐘 !(重要)
6. 把 電錶 紅棒 接於 5 腳 , 黑接地(二次側的地) , 重複上面步驟  0~3.3V

查 1腳的 電路 & 元件 ?

查 3腳的 電路  & 元件 ?

請 Po上 CM6805 PW_ON 後的各腳電壓 ?

楼主:
引用 网友A:
1. 打開 AC 開關 把 電錶 紅棒 接於 7  腳 , 黑接地(二次側的地)
2. PW_ON (綠接地) , 眼睛注意看電錶的 ...

大大提供量測GR8313接腳電壓如圖

GR8313升壓瞬間電壓

GR8313升壓瞬間電壓

CM6805待機電壓

CM6805待機電壓

CM6805升壓瞬間電壓

CM6805升壓瞬間電壓

楼主:
引用 网友C:
CM6805第8腳啟動後有無電壓!

CM6805啟動瞬間測的電壓量測

未啟動

未啟動

啟動測得瞬間電壓

啟動測得瞬間電壓

网友A:
引用 楼主:
CM6805啟動瞬間測的電壓量測

查 GR8313 第3腳的 電路 走線 及 各連接之元件 !!

最好是可以 PO 上來 ~

网友C:
GR8313可先替換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查 GR8313 第3腳的 電路 走線 及 各連接之元件 !!

最好是可以 PO 上來 ~

跑了這個線路發現經電阻.光耦817.電晶體2F,應該是光偶比較可疑

GR8313 第3腳電路

GR8313 第3腳電路

网友:
引用 楼主:
跑了這個線路發現經電阻.光耦817.電晶體2F,應該是光偶比較可疑

PW-ON 起動後 , 光藕各點電位 ?

電晶體 (2F) 各點電位 ??

2F 是否正常 ? 連接何處 ??

另外你 2次側 +5V 電路 & 元件也要查一下 ?

補充內容 (2018-9-11 02:06 PM):
忘了說 : 光耦左邊的地(GND) , 是一次側的地 , 右邊是二次側的 ! 測量時要注意接地位置 !!

補充內容 (2018-9-11 02:10 PM):
2F 貼片電晶體 , 請先確定是何種型式 (NPN or PNP)  !

補充內容 (2018-9-11 02:11 PM):
照片拍時請注意補光 ! 太暗了看的很辛苦 !!

楼主:
引用 网友C:
GR8313可先替換看看!

GR8313終於到貨了,立即更換後有啟動,但是輸出電壓異常都亂跳,有時候還會啟動風扇轉一下無反應,約過5秒才啟動
輸出電壓用三用電表測的跳動範圍
5V=2.66V~4.03V
12V=10.53V~11.63V
3.3V=3.0V~3.33V
-12V=-9V~-11.5V

換上GR8313

換上GR8313

啟動時大電容電壓

啟動時大電容電壓

啟動風扇運轉,

啟動風扇運轉,

測試器電壓跳1

測試器電壓跳1

測試器電壓跳2

測試器電壓跳2

測試器電壓跳3

測試器電壓跳3

网友:
檢查CM6805週邊零件,尤其是電阻老化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