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ACER 6495 可以開機 灌系統 當機[已完修]

楼主(2018-09-06):
這台I5的筆電,有USB3 HDMI 還算基本堪用
可惜這台不曉得為什麼  可以開機
但是灌系統的時候 到0%幾分鐘就會當機 (滑鼠不動)
可是進bios開著  開很久也不會當機

一開始是cpu散熱風扇不會轉....更新整個散熱風扇和銅管後
風扇會轉了  但是還是卡在0%不會動
不曉得接下來有沒有什麼方向可以處理....就差這一點點,覺得可惜費

网友A:
我是會先找HD有沒有問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是會先找HD有沒有問題

謝謝  有試過了 記憶體 HDD SSD都試過了
我甚至還裝到光碟機的槽 看看是否排線之類的有問題
結果用光碟機的槽裝HD 也是不行

网友B:
有換過其他的系統安裝來源(光碟或USB)來安裝嗎?
或可以試看看Win PE能不能正常進去

网友:
光碟片還是usb灌系統,
有可能光碟機壞了~

网友:
應該是灌的軟體有問題,換別片吧,再灌看看

网友:
用GHOST還原的方式?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換過其他的系統安裝來源(光碟或USB)來安裝嗎?
或可以試看看Win PE能不能正常進去 ...

結果換成win7就可以灌了....
win10那個USB 就是0%會死當
但是那個USB拿去別台電腦灌  卻有沒問題
真是有趣~~我本來想以為是主機板 什麼晶片熱當 但是又覺得可以開機,好像也不是

网友:
引用 楼主:
結果換成win7就可以灌了....
win10那個USB 就是0%會死當
但是那個USB拿去別台電腦灌  卻有沒問題

USB的軟體重新裝!!

网友:
引用 楼主:
結果換成win7就可以灌了....
win10那個USB 就是0%會死當
但是那個USB拿去別台電腦灌  卻有沒問題

先灌好WIN-7 看是不是一切正常 !

再由WIN-7 升級成 WIN-1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