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東元 TL4246TR 改公板 BLON ,ADJ 接線問題

楼主(2018-09-07):
接線完成

接線完成
接線完成

面板查詢規格 12V供電

面板查詢規格 12V供電
  面板查詢規格 12V供電

問題是...
高壓板最右邊2條 黑,棕線是BLON  或  ADJ  ??(其它線認是  24V+GND)
高壓板上均無標示
這是電源板 24V PIN 最左邊2腳無標示
試著  將 BLON,ADJ 直接接在 高壓板最右邊  黑,棕  線上.....通電測試
有亮待機紅燈,但,按電源鍵,或是用遙控器暗電源鍵開機.....紅燈跳綠燈    "閃爍一次" 即又回到紅燈
將2條線交換.....還是一樣
以上....請各位學長指點迷津

网友A:
BLON 是開機 ADJ亮度調整
這台是主板壞程序嗎?
我有ˋ這台的程序 看你要不要先燒燒看
不行再改吧?
TR4246TRE(SM420AC)(UF11)(GD25Q64).rar (3.1 MB, 下載次數: 34)

网友:
看面版的型號~
上網找面版規格書會有標示BLON跟ADJ~

网友:
引用 网友A:
BLON 是開機 ADJ亮度調整
這台是主板壞程序嗎?
我有ˋ這台的程序 看你要不要先燒燒看

同意..先燒程序看看...
另外..
以這片電源板來說
BLON跟ADJ~控制不在電源板上...
再仔細看看吧..再找找...就找得到....
已經有能力改到這了...這2條線不難..再找找

网友B:
我是沒改過公版
但是你有提到面板是12V的電壓
可是你第2張圖公板電位是條在5V  不是在12V

我的認知 BLON跟ADJ 是從主板連接到電源板(只過路而已)在從另一端子連接到高壓版
能從舊主板腳位端找出 BLON跟ADJ
或者從電源板的2接線端 輸出到主板與高壓版的端子 找出那2條過路的腳位

可是
用遙控器按電源鍵開機.....紅燈跳綠燈    "閃爍一次" 即又回到紅燈
這就不正常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是沒改過公版
但是你有提到面板是12V的電壓
可是你第2張圖公板電位是條在5V  不是在12V

看你要不要先重燒程序試試看吧?
感覺用原板修好的機率很高

楼主:
面板供電有正確將跳線帽移動到12v,拍照時還沒移,那,請問,高壓板,最右側的黑,棕線,不是blon,adj嗎?因網路上找不到接腳定義

网友:
你有將這兩條線接往公板上嗎?

楼主:
報告,有,這二條接公板上的BLON,ADJ,交換再接上,面板一樣還是不亮,開機...待機紅燈轉亮綠燈閃一下,又跳回紅燈,

网友:
會不會跟有的液晶電視一樣  程序不對  無法開機

有沒將公版的對應面板的程序先裝好

楼主:
買的時候有告知賣家,將成3序先燒入,剛剛私訊問了是否有幫我燒入,尚未答覆!

楼主:
有事先告知賣家將程序燒入,剛剛聯絡賣家,確認是否有燒入,尚未答覆

网友:
你先給公板12V就好,ON/OFF和ADJ先不接,如果公板待機燈會變開機藍(綠)燈不會再跳回紅燈的話那再一步一步接上,就可找出哪裡異常造成無法順利開機了

网友:
圖二沒看錯了話~
您面版電壓jump到5V了~
應該要12V~

還有那個屏線~
可不能直接就用原本主板的屏線哦~
要改過或另外買公版專用的~

楼主:
面板電壓確認接在12v,圖2是尚未改到12v時拍照的,屏線有告知賣家面板型號,是用賣家提供的專用線組,謝謝提醒

楼主:
報告各位學長,今天終得空,繼續搞,當然尚未成功,但,發現一個狀況,昨天提到的通電後按遙控器,
啟動,待機紅燈會跳綠燈閃爍一次就又跳回紅燈。今天,將屏線拔掉,燈號顯示就隨這遙控器使用正常紅綠燈。接回屏線就又不正常。
問題是,購買時有吿知面板型號由賣家提供的屏線。
會是屏線的問題嗎?
請各位學長,隔空問診一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報告各位學長,今天終得空,繼續搞,當然尚未成功,但,發現一個狀況,昨天提到的通電後按遙控器,
啟動, ...

不是屏線有問題就是T-COM邏輯板出問題

認為是屏線的腳位錯誤佔大部分 尤其是12V輸入到T-COM邏輯版的腳位

把你公版的屏線 雙頭都照清楚 跟 公版型號 面板型號 都貼出

网友C:
基本上如果Tcon的12V跟接地端短路了~
就會綠燈閃一下又回紅燈了~

為什麼會問您屏線就是通常公版屏線都是這樣子的顏色~

网友:
引用 楼主:
報告各位學長,今天終得空,繼續搞,當然尚未成功,但,發現一個狀況,昨天提到的通電後按遙控器,
啟動, ...

屏線是對的。
懷疑點,能確認這個面板是正常的嗎?
如是正常拔了高壓接線插座。
然後開機。看燈號。 如沒正常的燈號。我懷疑你的面板可能有問題。(電視來源很重要)
還有一個重要記住 程序錯誤不會不開機,只會顯示圖像不正常而已。
聽你所述文字,可能接線錯誤或是還有部件是故障的。可以一一測試後 ,再重新接線。
可以縮短維修時間。祝你順利

网友:
引用 网友C:
基本上如果Tcon的12V跟接地端短路了~
就會綠燈閃一下又回紅燈了~

紅色是電源他有分左邊供電或是右邊供電這很重要 要改公板之前務必請先釐清是左邊供電還是右邊供電
一不小心輕則邏輯版重則面板再見
至於其他的顏色的線 黑色接地 藍白是主板出送訊號組
這個又有分雙八或是單八  你這個我大概看一下應該是雙八

基本上雙八解析度應該都是1920

單八解析度為1366

普遍都這兩個解析度
至於其他解析度不太常見就不再敘述

楼主:
不好意思  擱了二天沒動...但也卡關....
附上屏線的照片

面板型號

面板型號

原來的屏線

原來的屏線

買公板時賣家附的屏線

買公板時賣家附的屏線

网友:
賣家附的屏線~
插 tcon的 有一條紅色線~位置不對~
應該要跟另外二條在一起~

高壓板
八樓hankhu大大圈起來的圖來看
12pin 黑色是BLON , 13pin 棕色是ADJ~

网友:
線的位置如何都需要靠電表確認 。不要用目視的這樣不精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