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請問誰有IC BD9289F的數據表

楼主(2018-09-07):
請問誰有IC BD9289F的數據表
再次附上相片,重複很抱歉,第一次發文,請有的前輩上傳PDF檔,感恩謝謝

网友:
google隨便找就有了呀....
http://dalincom.ru/datasheet/BD9893F.pdf
維修至少要看的懂一點英文呀....

楼主:
請問前輩9289與9893有一樣嗎?
我是找不到才求救的

网友:
是不一樣的 腳位
也不能代用
你找線路圖,自己標示腳位,然後測試

  ,才是你要維修的工作

楼主:
我英文會的不多但我有個好朋友叫google翻譯所以看懂英文不是問題,很感謝你的回覆雖然你看錯了,沒解決問題,回你一句,看不懂英文難道還不會善用工具嗎?

楼主:
熊熊內部圖一樣是嘛,謝謝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英文會的不多但我有個好朋友叫google翻譯所以看懂英文不是問題,很感謝你的回覆雖然你看錯了,沒解決問題, ...

這個都是沒用的。
找線路圖,腳位應用,比對下可以知道初步問題。這才是重要的。是不是

楼主:
感謝這個有捉到,只想更深入了解各腳功能和解說原理,已從別的同型IC找到各腳說明,要修理是沒問題,只是想
了解工作原理,找不到就算了,這是一顆LED升壓調光的控制晶片,用在液晶電視的LED驅動,只能找相同類型去推了再次感謝你的幫助.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謝這個有捉到,只想更深入了解各腳功能和解說原理,已從別的同型IC找到各腳說明,要修理是沒問題,只是想
了 ...

這零件  LCD  LED都有用到,可以注意維修手冊上。有說這個零件的應用,再找一下可以找到了。
大陸機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