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來錫膏跟助焊膏不一樣,請問大家錫膏一般使用法

楼主(2018-09-07):
這幾天為了要焊as21-hg,對我來說老花眼,又是新手,折騰好幾天,還是無法上手,今天把錫膏當助焊膏用  ”不要巴我頭!-----(原諒菜鳥), 差點把t-con板毀了, 幸好有預熱台,好不容易才清乾淨,爬文只看到工業印刷使用,求救大大們,哪裡有一般使用教學資料。謝謝大家。

有個異想天開的想法,不知可行嗎?請前輩們指導:

1.pcb板先用焊油,焊錫清乾淨整平

2.pcb板上as21位置中間散熱處及腳位處塗錫膏。

3.放上as21對準好。

4.用特尖烙鐵,把as21四個角焊好固定。

5.上返修台像拆焊一樣加熱。

6.錫溶化後,放涼完成。

這樣不知會位移嗎?是否可行,請大家指導謝謝!

网友:
錫膏、助焊膏,應該不一樣,
難免都會有第一次n_116|

网友:
鍚膏也是可以銲接,用烙鐵和熱風槍都可以,不過我都是用一般的銲鍚銲就可以了

网友:
論壇有一位維修老師傅,錫膏他都是用在清理BGA焊盤,據他說果非常滿意。

网友:
4.用特尖烙鐵,把as21四個角焊好固定。不需要。

彼得大帝不是有說,用牙簽戳一下。

网友:
最難的是中間散熱處!不然應該不難焊。

可以用吸錫線清潔完PAD後,在中心散熱處塗一點點錫膏,再把IC放上去動一動把錫膏稍微壓平,對準腳位焊好之後再上返修台加熱,讓中間的錫膏融化。

楼主:
引用 网友A: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ZypXa9BDXHw

謝謝!很受用。
請問用吸錫線,吸殘錫之前2-05處,白色那隻是塗上甚麼東西?

网友B:
引用 楼主:
謝謝!很受用。
請問用吸錫線,吸殘錫之前2-05處,白色那隻是塗上甚麼東西? ...

你在焊接時,看到像油的東西都是焊油....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在焊接時,看到像油的東西都是焊油....

請問助焊膏與焊油,用法差別在哪?
之前把錫油,錫膏當類似的。錫油=焊油嗎?

网友:
引用 楼主:
請問助焊膏與焊油,用法差別在哪?
之前把錫油,錫膏當類似的。錫油=焊油嗎? ...

都是幫助焊接而己....

用法好像沒差......有差的是價格跟品質.....

网友A:
引用 楼主:
請問助焊膏與焊油,用法差別在哪?
之前把錫油,錫膏當類似的。錫油=焊油嗎? ...

助焊劑 顧名思義 就是幫助焊接

助焊劑我所知道的有 助焊劑 助焊油 助焊膏 錫膏(錫漿)

助焊劑(水性的) 有瓶裝 筆型(用擦的) 也有裝在針筒的 (沒錫的成分)
助焊油與助焊膏 大至是一樣的東西 只是差在品質與濃稠的  (沒錫的成分)

小弟在#8  所貼的昰用到助焊劑筆型的(用擦的) 清潔機板時幫助吸錫線容易吸錫 將機板的錫清乾淨 與 錫膏(含錫成分)直接在機板上直接焊接而不用在焊錫了

錫膏有分錫的比率多少的 與錫粉顆粒大小
錫膏還分有鉛與無鉛兩種

錫膏用途 大都用於多腳IC比較多 可是腳位很近電晶體的(小小顆的)也很好用

錫膏能用電烙鐵或熱風槍都能焊接 一般都用熱風槍焊接比較多

錫膏例如論壇內有
QY-309A 有鉛錫漿 Sn63/Pb37 有鉛錫膏 [已售完] 此為錫63%鉛37%

日本 千住錫膏 M705 小弟前幾天才向蔡兄弟購買 應該還有貨

錫膏真的好用  值得推薦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助焊劑 顧名思義 就是幫助焊接

助焊劑我所知道的有 助焊劑 助焊油 助焊膏 錫膏(錫漿)

感謝海馬大詳細解說,錫膏真的好用,誤打誤撞向蔡兄買一瓶日本千住錫膏,昨天學姊的as21-hg,寄到馬上體驗,果然好用,尤其是底部有散熱的,免技巧,已經完修,感謝大家的指導,小弟的功力才能更進一步,感恩~

网友A:
引用 楼主:
感謝海馬大詳細解說,錫膏真的好用,誤打誤撞向蔡兄買一瓶日本千住錫膏,昨天學姊的as21-hg,寄到馬上體 ...

恭喜 康大 完修
如有維修紀錄 望能發偏維修文 處理方法 敘述 以嘉惠酷友

酷友還有很多新手
望 康大 能將處理方法 敘述 以嘉惠酷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恭喜 康大 完修
如有維修紀錄 望能發偏維修文 處理方法 敘述 以嘉惠酷友

本想趁今天空檔拍完修照發帖,結果我家只看數位電視收不到,發帖求助中。

网友C:
錫膏 跟助焊膏 當然不一樣

網路找的圖

如果用顯微鏡看錫膏,會看到很多錫球

SMT 製成
https://www.researchmfg.com/2010/12/how-smt-assemble-pcb/
錫膏是用網印的方法,透過鋼板印在PCB 上的
然後再靠SMT 打件機,把零件擺在焊接的位子上,然過經過錫爐(跟烤PIZZA 差不多)把錫膏(錫球)加熱之後, 就可以把零件黏在PCB上面了

至於一般DIY 用法, 大概就是一個要補錫(純助焊劑) 一個不用(錫膏)

楼主:
引用 网友C:
錫膏 跟助焊膏 當然不一樣

網路找的圖

謝謝!很詳細的資料,了解了。

网友:
4.用特尖烙鐵,把as21四個角焊好固定。
這一步沒必要,因為受熱情況下,錫膏是熔化的,中間多余的錫量會跑出來。使用時除非用特製的鋼網印刷錫膏,否則盡可能的少量塗抹錫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