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電視] HERAN HD-42DC3液晶電視左半部畫面變暗維修實例

楼主(2018-09-08):
HERAN HD-42DC3液晶電視左半部畫面變暗維修實例

1.故障情形~開機影像聲音正常,但是左半部畫面變暗

2.型號~HERAN HD-42DC3

3.電源/LED恆流二合一板

4.主機板

5.T-CON

6.面板型號

7.直接開拆面板模組,小心翼翼地拆開膠框、面板、擴散片之後,可見燈箱中的LED燈條

8.插電開機點亮LED背光燈珠,只有第一組燈條會亮(4燈/條*3=12燈珠串聯為一迴路)

9.拆下白色反射片,以LED測試器逐一測量燈珠,第二/第三組燈條各有一顆燈珠故障不亮

10.以刀片剷平故障燈罩及LED

11.以散熱膠黏上新LED單珠板,按照 + - 極性焊接好導線

12.插電開機成功點亮所有LED燈珠

13.由於這台電視背光可由選單控制,故不再更改LED背光限流電阻
背光~100%~每一迴路輸出電壓--40.3V

14.背光~100%~每一迴路輸出電流0.37A

15.背光~50%~每一迴路輸出電壓--34.3V

16.背光~50%~每一迴路輸出電流0.20A,結論~50%背光畫面就很亮麗,所以就用這個設定省電又可延長LED背光壽命

17.完修測試畫面

网友A:
太有才了,夾式電流表這樣量led電流,又長知識了
再請問直接換led和接骨一條led板那個比較不會返修
另問led板下有黏雙面膠帶嗎?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太有才了,夾式電流表這樣量led電流,又長知識了
再請問直接換led和接骨一條led板那個比較不會返修
另問led板 ...

1.直接換新燈條當然撐比較久,但取得時效及成本較高,當自用機沒差啦!

2.第11項有說明,底部塗抹導熱膠,效果比雙面膠好

网友:
真正的決是高手呀!

网友B:
恭喜完修,請問散熱膠是液態抹上去還是雙面膠形式
您自用機也準備這麼齊全工具來修,真是大手筆投資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恭喜完修,請問散熱膠是液態抹上去還是雙面膠形式
您自用機也準備這麼齊全工具來修,真是大手筆投資啊 ...

STARS-922導熱膠~膏狀

STARS-922(5克)高效能 散熱固定膠 散熱膠/導熱膠 耐高溫
https://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8252433630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