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工具] 用蛇管做的夾具平台

楼主(2018-09-08):
感謝tsai5371大的蛇管,比章魚三腳架強多了。
我做的除了加強風扇效果外還多了燈光。

1.用以前沒hd的淘汰”大通數位盒”當底座

2.上蓋因為找不到蛇管螺母(好像專用規格),所以用不鏽鋼板做內襯,固定蛇管(雖無法非常緊,功能一樣)

3.風扇及燈光的電源板(從回收放影機拆下),12v=風扇   ,5v燈光

4.風扇(用不鏽鋼板)排煙效果讚,尤其夏天吹電風扇時更明顯。

5.放上pcb板

6. 放大鏡。燈光

6.完成

*****又到假日,大家別忘了公狗*****

网友:
高手就是高手..這樣也行.DIY無價

网友:
這台很實用、
加分加分……

网友A:
康大動作真快,蛇管兩端的螺母內徑特殊到處找不著買不到,想不到您已完工了 !

网友:
黃花年華的數位盒
找到一個殘值重生機會

网友:
強者~要DIY也需要電鑽之類的工具機。

蛇管似乎用途很多...需要彼此腦力激盪一下。

网友:
只有佩服

网友:
建議機上盒內底部 稍微加重 比較穩固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康大動作真快,蛇管兩端的螺母內徑特殊到處找不著買不到,想不到您已完工了 ! ...

原來, 不是只有牛套不到螺母...
還在想是不是有 細牙/粗牙 的螺母之分的說.. (苦笑)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原來, 不是只有牛套不到螺母...
還在想是不是有 細牙/粗牙 的螺母之分的說.. (苦笑) ...

沒猜錯的話
那個牙應該是英制管牙 (管牙PT螺帽)
到水電材料行去合尺寸就買的到螺帽 (那種賣水龍頭/PVC水管很多的店)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沒猜錯的話
那個牙應該是英制管牙 (管牙PT螺帽)
到水電材料行去合尺寸就買的到螺帽 (那種賣水龍頭/PVC水 ...

其實, 跑一趟螺絲店, 人家專業的量一量就知道有沒有得配了!

https://goo.gl/maps/UVL39hKpYun
只是.. 不急著用, 又在下雨... 好懶...

网友:
大通數位電視機上盒要全台大缺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其實, 跑一趟螺絲店, 人家專業的量一量就知道有沒有得配了!

https://goo.gl/maps/UVL39hKpYun

如ericchou老師的資料,水電較有機會,如有找到要通知我哦,用螺母才正確。

网友:
蛇管兩端的螺母真難買, 跑了兩家螺絲行都沒有

网友D:
拿一組成品出來拆看看

燈座這頭螺絲應該是m10

LED燈這頭螺絲應該是m8

网友:
引用 网友D:
拿一組成品出來拆看看

這組好用
後面應該有掛勾吧?

看前蓋有個窗口 應該是感應式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拿一組成品出來拆看看

网友D:
老師阿不是都說有圖有真相

网友:
廢物利用 真讚

网友C:
引用 网友D:
老師阿不是都說有圖有真相

如果是單純的M10,M8規格
怎會有痞友回報,跑了幾家螺絲店還配不到所需螺帽 ?

网友:
引用 网友C:
如果是單純的M10,M8規格
怎會有痞友回報,跑了幾家螺絲店還配不到所需螺帽 ?  ...

我只知道家裡有m8螺母確定可以鎖到底
另一頭m10是憑尺寸判斷不敢打包票

网友:
引用 网友C:
如果是單純的M10,M8規格
怎會有痞友回報,跑了幾家螺絲店還配不到所需螺帽 ?  ...

M8/M10 也是有分 粗牙/細牙 的..
牛找到的螺絲, 是套得上去鎖不進去.. 猜測是牙紋的差別...

等下有想到.. 就來去配配看有沒有能用的螺帽.

補充內容 (2018-9-11 01:29 PM):
剛剛跑了二家(水電材行, 螺絲店), 還真的是沒能配到螺帽..! (苦笑)

网友E:
庫存DIY燈具配件M10*牙距1mm 厚3mm六角螺母 / 螺帽 / 螺絲帽 / 燈具 / 燈飾專用配件DIY燈具配件,全台的工廠都停產的規格
https://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405140806775#info

問題 2
blu******  2015-09-10 15:14:22
請問:萬用蛇管 彎管 適用嗎? 謝謝!!

答覆:yes        2015-09-10 15:33:04

楼主:
引用 网友E:
庫存DIY燈具配件M10*牙距1mm 厚3mm六角螺母 / 螺帽 / 螺絲帽 / 燈具 / 燈飾專用配件DIY燈具配件,全台的工廠 ...

wet老師!螺母用MINI牙,3MM厚的應該可以,因為誤差變大,會緊一點,應不至於磨損太多,一次性鎖緊可以,我有找到5MM厚的太勉強,正想磨薄一點使用呢。

网友:
這招好喔,要學起來用用,謝謝大大的 idea 喔~